咨询一下舵机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6-12-25):
请问一下2KG的载机(含
电池
等电子设备),选择多少G的
舵机
好?银燕的9G金属舵机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推荐DM933
恒吉MD933

网友C:
一般金属齿的都可以吧,舵机拉力和飞机重量好像没什么特定关系。当然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