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A6充电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2-25):
我的A6充电器接上3S电池后只显示一个芯片电压且不充电。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第二项设置错误

网友A:
照片看的不是太清楚,不知对不对

网友:
bb测试正常吗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顶一下

网友:
感觉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看的不是太清楚,不知对不对

谢谢关注。换成其它充电组(例如01E...)也是这样,不知道这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主机出故障了?

楼主:
电池bb测试正常的

网友B:
平衡头与冲电器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头与冲电器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很大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