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2还不错

楼主(2016-12-25):
第一次入电直,伟力V911-2,用凤凰模拟器练了下Esky100S,还是多稳的,调节了舵机拉杆的位置,电直可玩性高,没想过玩3D,就飞下航线,觉得有飞控更好,比较看好Esky150X,带飞控,以前固定翼,有飞控真好多,工。
觉得电直门槛太高,不光是电直,固定翼也一样,玩航模都要模拟器练习,一般人没时间和精力,大疆红过半边天,还是门槛的问题,爽飞就好。

网友A:
航线、像真、3D,各有所好,开心就是目的,给紧张忙碌的生活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线、像真、3D,各有所好,开心就是目的,给紧张忙碌的生活减压。

嗯嗯,开心就好

网友B:
这是我多年前的入门电直。
便宜、稳、易调、易控、超耐炸。
好好享受吧。帮顶。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多年前的入门电直。
便宜、稳、易调、易控、超耐炸。
好好享受吧。帮顶。

嘿嘿,好飞!

网友:
新手求教,伟力911大舵量前进突然收前进杆后大幅后退。有点像钟摆,会自动往回拉一截,同样,大舵量后退,控突然回中,机器也会往前再蹿一截,这个是正常现象么,是否需要调节?
换了一个金属鱼眼斜盘。
谢谢!

网友C:
平衡杆快速回正 但主旋翼和机身的反应要慢一拍 前后摇晃是机身调整的过程 911-2升级鱼眼斜盘后主轴虚位小了很多 机身摇晃的幅度也回小一些

网友:
如果是金属件 也可能是因为重量增大导致惯性更大 机身调整的幅度也加大了

楼主:
不能锁尾,换了个电机,恢复正常,线真细,接电视大屏练模拟器真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衡杆快速回正 但主旋翼和机身的反应要慢一拍 前后摇晃是机身调整的过程 911-2升级鱼眼斜盘后主轴虚位小了 ...

不好意思才看到,谢谢!
那这样算是正常现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能锁尾,换了个电机,恢复正常,线真细,接电视大屏练模拟器真爽

你换尾电机是直接从尾部接线的?没绕到主板用电烙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换尾电机是直接从尾部接线的?没绕到主板用电烙铁么?

没,直接剪断电机线,接上就完了,觉得穿管有点麻烦

楼主:
换尾电机,第二次换,容易坏

网友:
恭喜楼主入坑

网友(2017-01-28):
引用 网友C:
平衡杆快速回正 但主旋翼和机身的反应要慢一拍 前后摇晃是机身调整的过程 911-2升级鱼眼斜盘后主轴虚位小了 ...

平衡杆和支柱之间的虚位去掉以后,摇晃小很多,
如果在平衡杆上贴胶布充当小副翼的话,摇晃还会更小(目的是略微减少平衡杆的灵敏度)
最后还剩下一点点摇晃,我观察是舵机精度不够导致的。

网友E:
现在的板块少了入门级别的JJ,这对发展模友入门是很不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板块少了入门级别的JJ,这对发展模友入门是很不利的

伟力V911练航线真不错,没陀螺仪,需要不停打碎舵,也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