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00蟹爪上螺丝哪里配

楼主(2016-12-25):
这十字螺丝,打胶以后就不能拆了,勉强拆下就不能用了,哪里可以给杯头螺丝?

网友:
这还要问。某宝芳生1.5的,先按尺寸买。或者螺丝盒里找两颗1.5电磨伺候。

网友:
全牙半牙问题不大。不还有个铜套吗。

网友:
H70T009 尾控制連桿頭

网友:
你找半牙螺絲,無牙一樣長的就行,有牙部分長了就切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