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三轮的无刷直流电机60伏怎么改36伏

楼主(2016-12-25):
怎么改绕组线圈,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这种绕组是怎么把线绕进去的。

网友:
这个磁钢烧成这样了,还有磁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这种绕组是怎么把线绕进去的。

这是一个重大的科研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明白这种绕组是怎么把线绕进去的。

其实我也不懂,原来云台刚出世时,很多人拿大kv值电机改成小kv的都是自己动手绕的。随着时代的前进,生产厂家就跟上了市场的步伐,于是就扼杀了手工制作。

网友:
都这样了,基本无修复必要了吧,改的话也得提供原始数据才行啊

楼主:
12级每级11匝

楼主:
我主要就是想改它

楼主:
怎么实验磁钢,还能不能用

网友:
看过,不明白地方不对吧

楼主:
请教地点

网友B:
记录原绕组的匝数除以60V计算出每V的匝数,知道了每V的匝数就可以计算出36V需要的匝数了。降低电压后要保持原电机功率需要增加工作电流所以新绕组的线径要加大。上面只是个人的想法不知对否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录原绕组的匝数除以60V计算出每V的匝数,知道了每V的匝数就可以计算出36V需要的匝数了。降低电压后要保持 ...

非常感谢,加粗多少呢

网友:
比方说原来1000w除以60等于16a用2平方线。1000w除以36等于27a用3.5平方线。思路是这样数不一定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加粗多少呢

只要定子线槽能容纳得下线径尽量的粗就可以了。

网友C:
  圈数减少,线径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圈数减少,线径增加……

减多少为好呢?

网友C:
  根据变压器的一般算法减去3分之一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变压器的一般算法减去3分之一不知对不对

谢谢了

楼主:
各位高人,烧毁的绕组,会不会把硅钢片直间的绝缘烧坏。

楼主:
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

楼主:
版主删帖子吧,这的人不活跃,不理我。

网友D(2017-02-01):
控制器也要改,根据电流算面积确定股数,匝数不知道怎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器也要改,根据电流算面积确定股数,匝数不知道怎么确定

网友:
这个比较容易。拆下一个完整线圈数清楚匝数。安电源计算出每伏匝数。乘上36就是一相的总匝数......下面的你自己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