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X700震动大

楼主(2016-12-25):
RJX这台机飞了两个起落就没有再飞了。因为震动太大了。由于有点忙就一直没有理它了。这几天有点时间就找一下原因。这个原因一找,就把飞机拆装了三遍。原因是找到了。但我没法解决。
飞机有震动。
第一个找的就是大桨。但大桨的重量,平衡都一至。我把大小桨拆了。震动一样。
第二个找的就是大桨夹(整个旋转头)。量了重量,横轴的长度也量到一至的。
震动还是一样。后来直接拆了整个旋转头出来。震动还是一样。

第三个找的就是电机了。我换了三个电机上去震动都是一样。两个800MX,一个850MX。
第四个找的就是主轴是否同心。主轴一下就能从第一个轴承下到第三个轴承了。
第五个找的就是大齿与主齿的松紧了。这个是固定的不能调的。松紧度也是刚好的。这里也没问题。
第六把尾皮带拆下来。震动一样。好了。现在真的不知在那里下手了。
现在就只剩下电机齿和主传动齿和传动皮带了。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了。

一点一点的转电机。一点一点的压皮带。发现有两个地方皮带的松紧是不一样的。
在没有笔画过的地方调好了皮带,一转到有笔画过的地方就好松了。
现在把尺放进去是在1.5CM的位置(皮带调好没有用手压)这时能压到1CM的地方。
但转到有笔画过的地方就能压到0.5CM的地方。也就是相差了0.5CM。
(尺是为了照相放进去)

现在想的就是这个传动齿不圆。用卡尺量了一下对角。但量出来都是一样的54.5
电机齿两个都换过了,问题都是一样。

RJX700与SAB700的结构是一样的。只是前后上下排列方式不同而已。
两台机的转速都是N 1800 T 2000。

楼主:
RJX700这台机确实也是一台好机来的。小问题有也是很正常的。我只系想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震动搞好。

网友A:
是不是皮带厚度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皮带厚度不均匀?

皮带厚度不均匀也不会相差这会多的。

轴承也检查过。也没问题。

网友:
皮带真的长难免不了的高速转动会共振吧……尤其是电机不停在变化转速,拉力不停在改变,

网友:
关注,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传动齿对角量出来是54.5
楼主,你说的应该是齿轮外径,量一下齿轮下凹的对角看看是否一致吧

网友:
这震得,飞几次要散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动齿对角量出来是54.5
楼主,你说的应该是齿轮外径,量一下齿轮下凹的对角看看是否一致吧

外径是一样,但是孔不在中间,转起来就不同心了,楼主检查那个马达齿和传动齿的孔是不是在中间呢?

网友(2017-05-29):
厉害,学习了,正准备入此机,这下纠结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般不飞。。。。

网友:
大兔子也是这样异常震动,所以我半价出了。打那以后,不飞皮传了

网友:
sab是短皮带,kds 7.2也是短皮带动力传输,长皮带且又宽,震动和谐振都会放被大。
这是设计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找个千分表, 测一下皮带轮是不是偏心了吧. 多半是偏心了. 用固定翼测桨平衡的架子夹住中心孔也能看看是不是重心歪了.如果是的话用锉刀搓掉点, 做做动平衡也许能改善.

网友C:
520怎么样啊?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20怎么样啊?

哎呀想知道去群里问问就知道啦我们群有人在飞这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哎呀想知道去群里问问就知道啦我们群有人在飞这机

能给个群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给个群号吗?

你在群里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在群里啦
哈哈,刚刚反应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