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8fg摇控器教练口设置

楼主(2016-12-25):
我现在用高频头飞地平线飞机,每次插教练口不开控制器开关,控会自动开启,如何在菜单中设置教练口开关,查了说明书也不知如何设置,求详细设置步骤,谢谢

网友A:
就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设计的

是否能实现插教练口摇控器不自动开启,需要打开摇控开关的功能

网友:
看我的贴

网友:
跟楼主同样的问题,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要拆开教练插头,断掉一根线

网友B:
要把模拟线的插头改一下。回头给个图给你看。

网友:
7楼讲得对。

网友:
这是受教练线里面的接线控制的,要断开一条线,这样插上就不会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模拟线的插头改一下。回头给个图给你看。

好的感谢,坐等观图

网友:
看图片(图片来自本论坛)打开插头,把下面的两个短路的针脚给断开并且做好绝缘。这两个针脚负责自动开机的,一个是电源输出,一个是电源输入,连起来就自动开机(模拟线用)。当做教练线时就由主机给学生机供电。

白色是ppm信号线,棕色是地线。

网友:
看不懂时请把你的插头撬开拍几张图片上来。

网友B:
把下面两个脚的焊锡焊开。不过这样你的遥控器原来的高频头也应该在工作!

网友:
直接用钳子把插头那根针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下面两个脚的焊锡焊开。不过这样你的遥控器原来的高频头也应该在工作!

是不是照片上下面第二排从左到右数第一和第二个针脚

网友:
是的,去掉一根就行。

网友B:
用尖嘴钳扭断一根插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尖嘴钳扭断一根插针试试。

按你方法已完美解决控电开启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C:
想问下楼主,t8fg如何使用外置高频头的?我也是T8FG用户,也想连DSM的接收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楼主,t8fg如何使用外置高频头的?我也是T8FG用户,也想连DSM的接收机。谢谢!!

我现在用的高频头有点老啦好像现在已经没有卖了,我记的前段时间新出了能支持t8fg的高频头你要去找一下。使用方法很简单首先在控制器上新建好模型,按高频头操作教程对频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高频头有点老啦好像现在已经没有卖了,我记的前段时间新出了能支持t8fg的高频头你要去找一下。 ...

好的,谢谢!我去淘宝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