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6高频头线断了,怎么接

楼主(2016-12-26):
NF6高频头线断了,自己连了后,蓝灯不亮,问大神线是不是这么连的

网友A:
是不是线给你焊错了?

网友B:
看看说明书,是不是对频后蓝灯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线给你焊错了?

我线正反焊都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说明书,是不是对频后蓝灯才亮?

连上遥控器灯就应该亮的

楼主:
现在这款,已经停产了,都没法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