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相机自检完成不能回中!

楼主(2016-12-26):
开机自检后相机不能回中!校准云台没用!哪位大神求解!

网友:
应该是调下参就好了,我没飞过这种。不过我用KBM云台就是这样校准后不接接收没问题,接接收云台就是偏得,费了好久了才调好(没资料没指导,自己摸索)。

网友:
咨询厂家售后

网友A:
建议楼主先讲飞机放在水平面,进行IMU的校准,校准的过程中不要触碰飞机,然后再做云台的自校准和roll轴微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讲飞机放在水平面,进行IMU的校准,校准的过程中不要触碰飞机,然后再做云台的自校准和roll轴微 ...

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重新升级

网友:
静等 调校结果

网友(2017-01-25):
哥们儿 最后咋解决的?

网友:
记得roll没有微调

我的也歪了一点。没这么严重。在保就好。过保了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