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16-12-26):
我的450主轴买错了。本来应该买118长度的。买成了111长度的了。都买了很久了,这两天才发现。请问各位老司机。可以通用吗?
111长度是DFC用的,我的是FBL

网友A:
最好别用,很麻烦的,,,或者大桨拉杆换短一点的,我是这么理解,不对的话楼下纠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用,很麻烦的,,,或者大桨拉杆换短一点的,我是这么理解,不对的话楼下纠正下

谢谢指点

网友:
舵机十字盘拉杆,大桨夹拉杆都要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