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CC 桨打眼位置

楼主(2016-12-26):
发动机不在我身边,现在正好有工具,看看哪个打眼位置好拨桨

网友:
这个桨相当高大上啊

网友A:
这样就可以了,到时候根据发动机的活塞位置来装,至少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可以了,到时候根据发动机的活塞位置来装,至少我就是这样的。

不懂,解释一下:为啥根据发动机的活塞位置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解释一下:为啥根据发动机的活塞位置来装。

第一 ;在缸压上死点桨正好在2点左右的方向,你好出力拨桨
第二 ;熄火降落的时候,桨停转后是水平的,不容易檫到桨导致桨损坏。 要是以上都不考虑,用启动器的话就随便装了

网友C:
按一图开孔。
一图点火点与孔位角度一样。
二图点火点与孔位差3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一图开孔。
一图点火点与孔位角度一样。
二图点火点与孔位差30度。

我想也是,印象中别人的也是那样,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 ;在缸压上死点桨正好在2点左右的方向,你好出力拨桨
第二 ;熄火降落的时候,桨停转后是水平的, ...

原来如此。

网友:
打孔, 大眼好长时间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