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螺丝断里面了,怎么弄出来?

楼主(2016-12-26):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把断了的螺丝弄出来?不然就只能换了。

网友:
十字盘铝的话可以把螺丝周围铝合金磨掉露出螺丝取出来,代价较高方法较易

网友:
上图看下再讲吧。

网友:
用1.5的钻头打过去  小心别打偏了 别打到里面的牙  然后2.0牙刀攻过去 完事

网友:
懒就拿2mm钻头打进去,2.5攻丝,上2.5mm的螺纹球头

网友A:
1,首先你得买有把电钻,才有后面的事情
2,即使买了电钻,也不能保证能完美解决
3,比较一下十字盘的成本和电钻的成本,相信你可以正确选择。

网友:
表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你得买有把电钻,才有后面的事情
2,即使买了电钻,也不能保证能完美解决
3,比较一下十字盘的成本 ...

好吧,看来只能换十字盘了,450和450l的十字盘是一样的吧?只是球头长度不同而已

网友:
看多大的螺丝,1.5的不好弄,只能台钻打然后重新攻大一号的丝。m3以上的螺丝可以用断螺丝取出器

网友:
换新的十字盘,时间成本花了,最后估计99%弄不好

楼主:
我就想问一下,能不能直接用450上的十字盘,家里有现成的,试了一下好像也合适,只是球头不一样长,用450l的球头好像正合适

网友:
看到神回复,赞一个~

网友:
450十字盘都一样的!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