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提高距离的方法:乐迪at9改外置功放

楼主(2016-12-26):
各位菜鸟老年,相信在官方at9s出来后,原来手上是at9的小伙伴们心里都是满满的羡慕,怎样才能不换控,又能达到类似效果呢
改善接收质量,要么从算法入手加强算法,降低误码率,要么就是从功率入手,增大信噪比了,这就是我要说的方法,加外部功放。。。。
先看最终效果图
天线和功放可以拆下来便于携带,也可以选择不加功放只接天线灵活方案,注意功放是5v供电,采用内部降压提供

ok,让我们一步步讲解实现方式:
1拆掉后面4个螺丝,拿掉后盖,拔掉教练口,我这里的图是已经改好的图全貌

2 其实就是2个部分改造:1供电,2天线
供电采用从遥控器开关部分取电,正负极如图,注意不要直接从电池取电,降压模块待机也有功耗的,从电池取电会一直从电池慢放电,过几天你的电池就完蛋了,从开关取没有这个问题
   电源模块叫mini-360 lm2596降压模块,已经锁定5v输出的,方便,体积小,推荐有家满9.9包邮的,买点其他啥杜邦头子,多买几个降压模块就包邮啦
3 天线改造,就是如图这个功放模块啦,x宝一堆,都一样,没啥技术含量,配套天线转接头都有;要注意的就是,
a天线射频部分注意不要短路,尖头烙铁,整理好馈线再焊接,别马虎,也别老是焊接,射频对高温敏感;
b见图2乐迪遥控上面一部分塑料是要用钳子夹掉的,这样上转接头才平,别扭太紧把塑料夹坏
c转接头到射频板部分线尽量短,尽量弯曲少,我的就不太好,太长,还扭了2下,懒得搞了

4 电源模块引出,其实用什么头子无所谓,看各人喜好和手头现成有什么,我是打了个小洞用的常见这种头(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反面教材,因为这个和12v口子一样,实际是5v输出,不过还好是输出,不会往上插电池,呵呵

最终就这样啦,

效果么,见我视频:dh410拉距AT9加2W功放配合乐迪r9d,osd显示2.2公里(我觉得不止),图传没信号了,65包邮的ts832,关控回来,整整比不加功放远几乎1倍!

乐迪at9普通+2W功放,dh410, 2216 810kv,1145 MR桨, 5000mah4s,小蚁+BGC云台,总重1.6kg

网友:
X9D PLUS  原装不动  配L9R接收机  4.2公里妥妥的,再远没飞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是遥控信号放大器?玩航拍的?

网友:
同AT9,不过我返厂升级了AT9S的信号模块,同样增加了功放,内置了降压,不过我给降压另加一个开关,平时不需要增程的时候降压模块可以单独控制不开启。我还改了模拟器接口为3.5,不再用教练口转接头了,一根AUX线搞定~

网友A:
为什么只“远一倍”? 道理上功率提高了20倍,距离应该增加到接近4.5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只“远一倍”? 道理上功率提高了20倍,距离应该增加到接近4.5倍。。。

这个是理论值吧,具体距离还得看当地环境和焊接工艺。

网友:
从图上看,原本控的发射已经有功放了。应该是接收不够给力。我用x9d plus 配合x8r最远拉距3公里。 如果给接收机加个低噪前置放大,想必效果是极好的。

网友:
哥, 你这震动好大啊。 是风吹的还是你电机问题啊?

网友:
我买的模块自己改成内置的了,外置太丑了。

网友(2019-07-16):
加2w功率放大器,应该最少10km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