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万能的论坛。

楼主(2016-12-26):
求助论坛里的师傅们,如图,我想将主轴给紧一紧,可是手里没有圆螺母用的月牙扳手,那改锥敲圆螺母的凹进部位主轴跟着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将主轴锁紧?在线急等帮助。

网友A:
      主轴挂高档敲里面的锁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挂高档敲里面的锁母

谢谢先生您的回复,您说的方法我试过,没有,还是跟着转(没有安装电动机,目前特殊情况,不能安装)。先生还有其他的妙招吗?

网友B:
上水泵钳 管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水泵钳 管扳手

谢谢提示,但是此方法也不行,空间狭小,管钳进不去。

网友C:
按理应该敲几下就紧的,因为两个的惯性力不一样,力是从改锥传到螺母 然后螺母传到主轴  主轴有个反作用力传回来 这个力就可以锁紧螺母了啊。实在不行用木头卡在两齿轮上 你只是并紧螺母没关系的

楼主:
还有就是想请教一下,主轴用手推可以明显感觉到前后攒动,如上图,主轴有三组圆螺母,请问得先紧那组能解决主轴前后攒动的问题?手贱,现在给三组圆螺母全卸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理应该敲几下就紧的,因为两个的惯性力不一样,力是从改锥传到螺母 然后螺母传到主轴  主轴有个反作用力 ...

用木头不错,应该可行,一会找截红酸枝的边角料试试,那种料硬,不会像其他的木料挤出木屑掉主轴箱里!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想请教一下,主轴用手推可以明显感觉到前后攒动,如上图,主轴有三组圆螺母,请问得先紧那组能解决 ...

把箱体外面的那个螺母松了   紧相邻箱体内那个螺母看看  要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箱体外面的那个螺母松了   紧相邻箱体内那个螺母看看  要慢慢来

也就是松了尾部的螺母,再紧内部后侧的螺母?我现在是三组螺母都松开了,并且头部的齿轮也移动了,现在的状况就跟换了轴承后,将齿轮及圆螺母全都套主轴上,准备开始紧螺母,应该从那组螺母开始紧?

网友:
做个勾简易扳子。或弄个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勾简易板子

没有思路,请教!

网友:
找块钢板用气割割一个,修修就能用。不行用钢筋弄一个也成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松了尾部的螺母,再紧内部后侧的螺母?我现在是三组螺母都松开了,并且头部的齿轮也移动了,现在的 ...

网友:
楼主善于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扳手我知道是这个式样,可是手里没有合适的材料,用别的材料做的话第一不能保证尺寸的大小,第二没硬度,螺母还没紧自己就变形了!

网友A:
      主轴轴承间隙分轴向间隙和径向间隙,径向间隙时调主轴轴承,轴向间隙调主轴后轴承(平面轴承),主轴箱外锁母作用是压齿轮的最后调。主轴后轴承由向心球轴承(不用调节)和平面轴承组成,平面轴承调节经验是锁锁母时手转动平面轴承松圈,边紧边转,直到平面轴承松圈不再能转动时略松点点锁母就OK了。如果以后在拆装主轴轴承时一定要把平面轴承的松圈和紧圈位置弄清楚千万不能错。主轴前轴承也叫主轴主轴承,主轴承内圈是有锥度的与主轴锥度相配合,每紧一次锁母主轴内圈随着锥度移动一个距离主轴内圈胀大一次相对的减小了轴承的径向游隙。主轴主轴承调节的经验是锁主轴承锁母同时转动卡盘,当卡盘旋转略有阻尼时把后锁母转到前锁母后用手并紧之后把前锁母往回略回一点点,再紧后锁母至两锁母牢固并紧。主轴主轴承内圈胀大是有限的,像楼主的主轴承锁母跟转有可能是主轴承内圈调节已经到极限。

网友E:
简单,拿一块薄铁片,塞在两个齿轮啮合的缝里就行了

网友:
有轴向窜动?那确实要好好调整一下.用木头卡住齿轮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轴承间隙分轴向间隙和径向间隙,径向间隙时调主轴轴承,轴向间隙调主轴后轴承(平面轴承),主轴 ...

感谢先生指导,但是先生,我的这个主轴没有您说的平面轴承(也就是推力轴承),就一前一后两个圆锥滚子轴承,并且主轴外径也没用您所说的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拿一块薄铁片,塞在两个齿轮啮合的缝里就行了

谢谢!已经拿了一块木头搞定了!

网友:
搞定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先生指导,但是先生,我的这个主轴没有您说的平面轴承(也就是推力轴承),就一前一后两个圆锥滚子轴 ...

        哦呵呵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呵呵好吧

您好,先生,由于上班,没什么时间搞,每天都是搞搞停停,今天终于装好主轴箱了,由于拆的时候没注意,导致安装的时候顺序错了,搞得拆了装,装了拆的搞了好几遍。其实这个床的两块前后盖板也能调节主轴轴承的松紧(有可能是我安装的时候本就没有将轴承卡到位),无意中发现盖板的背面有两圈与轴承挡环相吻合的台阶,并且盖板与箱体中间夹了一层青稞纸,既能密封,又能适当的挤压轴承外圈。目前我的主轴紧得比较厉害,用手勉强能转动主轴,不知这样的配合是否合适?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先生,由于上班,没什么时间搞,每天都是搞搞停停,今天终于装好主轴箱了,由于拆的时候没注意,导 ...

主轴法兰盘打表,卡盘夹一根60-80cm长圆钢管,用手上下压圆钢,调整主轴锁紧螺母,调到打表读数最小,并且主轴转动不是很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轴法兰盘打表,卡盘夹一根60-80cm长圆钢管,用手上下压圆钢,调整主轴锁紧螺母,调到打表读数最小,并 ...

是这样啊!知道了,明天想办法先给表修好,我这破表,工件只有有轻微的震动指针就跳,不知道能修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啊!知道了,明天想办法先给表修好,我这破表,工件只有有轻微的震动指针就跳,不知道能修好不。

我记得看过国外一个大师专业修车床的精度调整视频就是这样做的,精度调整是个细活,比说起来难多了,买块新表吧,本身业余条件下没什么检测设备,表再不准,精度也就无从谈起了。

网友A:
      如果主轴前后轴承都是圆锥滚子轴承,把主轴箱里面所有锁母松了,把主轴前后轴承压盖全部上紧,主轴前轴承压盖有方向,回油孔在最下面,别装错了错了会漏油。轴承调好一个再调另一个,方法和要求是边锁锁母边转动,锁至刚有阻力时略回点点锁母再用后锁母并紧,同理调节另一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主轴前后轴承都是圆锥滚子轴承,把主轴箱里面所有锁母松了,把主轴前后轴承压盖全部上紧,主轴前 ...

完啦,才看到您的回复,我的螺母都是用改锥给砸紧的,锁得死死的,而且还工作两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啦,才看到您的回复,我的螺母都是用改锥给砸紧的,锁得死死的,而且还工作两天了!

       圆锥滚子轴承只要不缺油不会怎么受伤,如果轴承烧了能看见轴承圈变色,轴承紧最大的伤害在电机和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锥滚子轴承只要不缺油不会怎么受伤,如果轴承烧了能看见轴承圈变色,轴承紧最大的伤害在电机和 ...

哎!老是晚先生一步,刚刚拆了主轴箱盖,给螺母给松了后又将盖装好了。刚刚特意观察了一些轴承,轴承圈上好像是变色了,今天太晚了,也累了,明天正好还休息,明天拆了拍照给先生您瞅瞅,看轴承是否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老是晚先生一步,刚刚拆了主轴箱盖,给螺母给松了后又将盖装好了。刚刚特意观察了一些轴承,轴承圈上 ...

       圆锥滚子轴承一般使用在中速重载的场合,想提高旋转精度是不太容易的,优点是使用寿命长,所以轴承有点点烧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不要经常去拆卸主轴,主轴拆卸一次精度降低一次,相比之下轴承的精度主轴精度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锥滚子轴承一般使用在中速重载的场合,想提高旋转精度是不太容易的,优点是使用寿命长,所以轴 ...

哦!那我就顺其自然吧!谢谢先生教诲!

网友(2019-02-08):
径向间隙不能过紧,应该用千分表检测调试,一般都按照说明书中的技术要求调整小于0.02.

网友:
这机不是原上海十一机床厂生产的同型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