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小黄用200mah的4.35v 选什么充电器

楼主(2016-12-26):
如题 请教一下 diy的地平线主板小黄鸡  现在买了3块4.35v的1s 200mah高压电池  配合模拟3s的平衡充转接线一根

手头玩车模的b6(非b6 mini、b6 ac)似乎无法给4.35v电池充电 没地方设置啊

请大家推荐一下 选择什么高性价比的平衡充  多谢

楼主:
d100、608、还是b6 mini?

网友:
608可以充

楼主:
老的b6有没有  固件可以刷的  设置截止电压  有教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00、608、还是b6 mini?

用608
B6 mini没性价比

网友B:
4.35v电池在哪里买的?这么小的高压充电器还没有注意过

网友:
如果你的B6是比较老的,用ATM单片机的那种,就可以刷开源固件支持4.35V。刷法见此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35v电池在哪里买的?这么小的高压充电器还没有注意过

锂聚合物可以充到4.35哈

网友:
楼主的高压版电池哪里买的?续航时间能长多少?

网友C:
原装电池都是充到4.3-4.5负的!普通电池也可以充到4.3!   自带USB充电器就是!  而且你是1S电用不到平衡,除非你想连起来三块一起充。原先一直以为是充到4.2的,改装充电器时量了一下充完的电池发现竟然达到4.5?  以为充电器坏了,最后拿了个玩具小四轴的USB充电也是这个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电池一直这么充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装电池都是充到4.3-4.5负的!普通电池也可以充到4.3!   自带USB充电器就是!  而且你是1S电用不到平衡 ...

对!看这个: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5833

所以说“高压版”的电池只不过是缩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