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失控。

楼主(2016-12-26):
额,请问一下。天线藏在机架内会不会阻挡到信号。还有就是遥控器天线有什么推荐的?我用的是华科尔d12。天线断了。买原装天线买不到。求推荐下。增益是越大越好还是小的好呢。

网友:
碳板会档信号,买2.4g天线就行插头对就可以

网友:
天线最好暴露出来

网友:
导电材料都会阻挡信号,碳纤维机架绝对不能装在里面。

网友A:
我一直贴在两边睡着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贴在两边睡着放

我采用某位模友的做法,效果不错,如图,找地方扎两根扎带,然后把接收机天线并在一起用热缩管套住,可以缩紧也可以不缩保持活动,外形不错,还能有效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采用某位模友的做法,效果不错,如图,找地方扎两根扎带,然后把接收机天线并在一起用热缩管套住,可以 ...

炸机就会被桨砍,而且冬天比较脆,扎带一炸一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炸机就会被桨砍,而且冬天比较脆,扎带一炸一断,

我炸鸡多次从没被桨砍到过,扎带倒是断过,那也是很小的概率,不过和天线是软连接,没啥事,换根扎带继续,没觉得哪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炸鸡多次从没被桨砍到过,扎带倒是断过,那也是很小的概率,不过和天线是软连接,没啥事,换根扎带继续 ...

你这个动力太弱,,你上现在的主流配置玩树林穿越就知道了,撞上小灌木就把天线切了,。建议把天线反曲搞成八字面包那样的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动力太弱,,你上现在的主流配置玩树林穿越就知道了,撞上小灌木就把天线切了,。建议把天线反曲搞 ...

我没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只是你臆想出好多我没遇到的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也许以后这些问题会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只是你臆想出好多我没遇到的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也许以后这些问题会遇到。

因为我之前像你这样布局被切过很多次了,用过扎带也用过天线管,买了好几根备用的天线,只是你的飞机动力太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