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14sg 的问题

楼主(2016-12-26):
14sg的油门松紧可以调吗?可以调出来颗粒感吗?

网友:
把压簧下面那个白色的滑块拆下来就有颗粒感了。
一般颗粒感是给固定翼准备的,直升机不能有颗粒感。

网友A:
松紧可调但调不出颗粒感,如果楼主非要要追求像天地飞那种油门感觉的话,你可以拆控把弹簧压片处的白色阻尼片拿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紧可调但调不出颗粒感,如果楼主非要要追求像天地飞那种油门感觉的话,你可以拆控把弹簧压片处的白色阻尼 ...

请问松紧怎么调啊?我怎么看说明书上写的油门不可调?

网友:
可以,油门的簧片拧紧点

网友:
应要把整个控拆开才可以调的,把油门松紧压片拆下把白色的垫子取下,再装上压片就有你要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