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四軸怎樣入門?

楼主(2016-12-26):
固定翼玩了幾年時間,用了很長時間去掌握,新手時玩的冲浪者在天有時間給我做些反應,但穿越機上天一 個誤失就炸機,請問一下大神從那裡開始練習

网友:
估计很多人都会先建议你上模拟器
其实直升机飞行技术是四轴的基础

网友A:
开自稳飞大把时间你反应,200-220尺寸飞机,正常配置,做好减震,飞控默认参数就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自稳飞大把时间你反应,200-220尺寸飞机,正常配置,做好减震,飞控默认参数就很好飞

開設半自穩模式飛過,看顯示器飛好像很難,感覺沒一個開始

网友:
飞多几次就得啦,又炸唔烂,开始个个都系甘,

网友:
技术是炸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開設半自穩模式飛過,看顯示器飛好像很難,感覺沒一個開始

为啥我感觉看镜头难度减一半呢,我的模拟器地面视角3分必炸,FPV视角任意飞。实际操作四轴不敢用对尾以外的任何姿态,但是看着显示器天上随便转。。。

网友C:
说我的经验吧,我也是前天才爽飞手动的。此'前连丢3架穿越了。第一组电目视找感觉,要间断的飞,可以缓一缓。第二组电可以半屏半机你飞。第三组就能看屏绕大圈了。之后就能爽了。(前提模拟器要练好,我沙漠图刷到14秒‘大神多我不敢得瑟’,这样的话真机飞起来适应快)而且我觉得飞机回来的时候,最好看不到本人在哪,到面前转弯的时候也不要抬头看。专心看屏就不会炸了

网友:
四轴比固定翼好学吧,开自稳。只要不飞高,不飞远,没有问题的!最好找块草坪,飞机不容易摔坏!
千万不要飞高,不要飞远,要不你比炸机还惨,尸体你都捡不到,还可能炸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感觉看镜头难度减一半呢,我的模拟器地面视角3分必炸,FPV视角任意飞。实际操作四轴不敢用对尾以外 ...

对于直升机技术过关的人来说目视简单,对于没啥基础的人来说第一视角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