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紧急呀,各位高手来看看吧

楼主(2016-12-26):
如图,怎么一直读不出参数呢。。。

网友:
别用这个固件 我也遇到过 降级就好了

网友:
刷回1.13固件就好了,我的F3飞控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还有可能是你的调参软件问题 换个不是汉化版的试试

网友A:
刷个BF就可以用了…………CF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个BF就可以用了…………CF就会这样……。

好的,已经刷完毕,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飞控一直连不上接收机,接收机是fm800

网友:
刷bf吧,cf没什么人用了,接收机接u3口,地面站u3端口打开rx,配置页面选择sbus

网友B:
Bf3.0才是王道  软件用bf1.8.5  留下邮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已经刷完毕,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飞控一直连不上接收机,接收机是fm800

看我的精华帖有详细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精华帖有详细设置

嗯,按照你的帖子弄的呢,但是接收在插usb的时候还是不亮,插那个电源的时候才亮,然后解不开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Bf3.0才是王道  软件用bf1.8.5  留下邮箱

邮箱383497791@qq.com

楼主:
已经设置完成,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设置完成,谢谢各位前辈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爽飞。…。…。…。…。…。………

谢谢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