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V载机可抛式起落架起飞及遥控车托载起飞的一点尝试(更新了试飞及模拟航...

楼主(2016-12-26):
       才接触固定翼FPV不长时间,目前FPV载机有小胖子 FX-61。都是比较流行的好机。但是飞行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起飞。这两款机器都依靠手抛, 而尾推机打手风险还是很高的。每次抛都是心惊胆战,影响发力,乃至于经常性抛飞失败(自己抛)。

       这几天恰好在目视飞一款好小子变型,600g全重,满油700g推力。好飞的一塌糊涂。可以离地不到一米连续回转,低
空低速通场都刮地面。正好一起玩的朋友有玩遥控短卡和baja的。突发奇想让车载着飞机起飞。居然很成功。只是因为没有
配套卡扣需要同步推油门。飞机推早了会掉到前面去被RC车压,短卡推早了会把飞机掉到后面。但是总体感觉很好玩。
      回到家感觉FPV机其实也可以利用这个方法起飞,这种利用陆地轮子起飞,不带起落架上天,划降利用滑撬的方式真机还
真有一种。就是元首的末日科技Me163火箭战斗机。

                                                                                                    (火箭战斗机起飞油画,注意下面被抛掉的机轮)

     Me163使用可抛式起落机构起飞,可升降缓冲滑撬降落。这种方式即可以滑跑起飞,飞行途中还不增加重量和风阻。在真机
存在飞行员降落受伤的风险,但是在普遍采用草降和划降的航模里问题应该不大。

                                                                                                    (Me163可抛式机轮特写)

                                                                                                    (Me163可抛机轮和缓冲滑撬示意图)
       鉴于航模普遍重量不大(相对于真机)。和减重需要,飞机所带滑撬应尽量从简设计,所以取消了增加缓冲机构的设想。
先在比较质轻好飞,方向舵有控制的飘飘机上实验(腰推机即使0速度只要马达工作,方向舵就有作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机
尾转向轮)。

       在切除了原有飞机前后防擦块之后,设计打印新的滑撬和尾轮(后用小胖子首轮代替)。抛弃了几款复杂设计之后,选了
这种极简设计作为测试方案,并将方案1(可抛起落架)和方案2(遥控车托载)共同进行实机实验。

                                                                                                    (测试载机,风骑士)

                                                                                                    (腹部粘贴防擦滑撬)

                                                                                                    (尾部粘贴尾轮)

           滑撬设计安装在原防擦块附近(重心附近),并使机头略轻的平衡点附近开固定槽。目的是使飞机放在滑撬或遥控车上时机
头略向上扬。在利用滑撬时,滑撬无动力,所以卡扣必须能使滑撬跟随飞机向前。遥控车起飞时,车体向前,飞机阻力向后,卡
扣必须能使飞机跟随汽车运动。为了通用性,放弃了前向卡扣和后向卡扣,解脱只能是向上解脱。在废弃了几种方案后,尝试采
用金属杆直卡设计。

                                                                                                    (车载滑撬接口)
       车载滑撬要能牢固粘贴在模型车上表面,前后左右均需要承受一定力量。修改方案扩大了粘贴面积。并制作初稿。

         可抛式滑撬制作完毕,并在家中试验。

                                                                                                    (跑线平直,尾舵可控)
(持续更新第一段)          今天下午对该设想进行了实际测试,发现在重心安装轮组的话,发动机推力线原因会使飞机低头,需要打满
升降才能维持水平。起困难。看来前轮需要大幅度向前移。好在非常旁边有一个一米高的演出台。长大约有10m。
就在上面利用高度差模拟航母起降的感觉起飞。反而取得了成功。稍后补视频。

网友A:
采用手抛就是要摆脱场地对起飞的限制,采用这种可抛弃起落架还是要依赖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手抛就是要摆脱场地对起飞的限制,采用这种可抛弃起落架还是要依赖跑道。

有道理,主要我是刚被航模撞了脖子。心理阴影太大了。手抛我是真不太敢了。其实飞航模大多还是在空旷场地的。滑跑距离短的话,还是容易找到跑道的。

网友B:
说一下我的手抛经历:第一次手抛x5,带了很厚的手套,心里还是很害怕。抛之前不敢加油,抛出去再加油,结果推力不够,炸了好几次,最后豁出去先加油再抛,成功起飞了。按照我的经验,手抛首先手要托住重心部位,保持飞机平衡,迎风,举高,助跑,平抛,收手,下蹲,每次都能成功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我的手抛经历:第一次手抛x5,带了很厚的手套,心里还是很害怕。抛之前不敢加油,抛出去再加油,结果 ...

我在被撞头前也能抛成功,之后留阴影了。总也不敢用力抛了。

网友:
手抛一定要保证飞机的平衡,水平送出。如果抛的过程中飞机失去平衡发生倾斜翻转,很容易伤手。感觉一只手扶不稳,就启用飞控手抛辅助,两只手扶飞机。可以先无动力抛几次,找找感觉,再加动力抛。个人经验,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C:
有人做个架子用皮筋前拉起飞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做个架子用皮筋前拉起飞也不贵。

我也是用皮筋弹射起飞了一段时间,每次还要插钉子。有的场地特别不好钉,也挺麻烦的。 可抛轮不是最好的方案, 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

网友D:
入门就是好小子,原来飞好小子就用原装的起落架就可以了!现在冲浪者x8组装好了就是还不敢手扔

网友E:
看到飞机就说下这个飞机的缺点升降  方向拉杆别用定位片  用导管就好多了 楼主设计的不错 支持你  飞机很好飞

网友F:
有道风骑士哦,这机直接抛了就飞,我拿它当FPV载机飞过一年。
试过这样的起落架,用的是一个玩具汽车底盘……

网友:
3D打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门就是好小子,原来飞好小子就用原装的起落架就可以了!现在冲浪者x8组装好了就是还不敢手扔

冲浪也应该好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飞机就说下这个飞机的缺点升降  方向拉杆别用定位片  用导管就好多了 楼主设计的不错 支持你  飞机很好 ...

这飞机真的很好飞 原配的是定位片 用着还行 以后再折腾导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道风骑士哦,这机直接抛了就飞,我拿它当FPV载机飞过一年。
试过这样的起落架,用的是一个玩具汽车底盘 ...

是的 非常喜欢这机 这机改FPV会不会太重 有成熟配置么其实这机一抛就飞 装这个就为了好玩 还有就是给大机做一下验证 这台机飞的最熟

网友:
有创意是好事

网友:
起飞模式油门延迟启动,这个功能就能保全你的爪又顺利起飞

网友G:
     个见起飞没问题;主要是要降 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 非常喜欢这机 这机改FPV会不会太重 有成熟配置么其实这机一抛就飞 装这个就为了好玩 还有就是给大机 ...

照片没拍,飞机也已经拆了
只有一张最早期行车记录仪盲拍时的照片,还算不上FPV
配置是不是成熟不知道,当时也是摸索着改的。
方向舵取消了,垂尾粘死
升降舵机移到后面,垂尾根部挖个洞放舵机,主要是因为拉杆固定片几次暴力降落后全断了
飞控就放在机翼下面机舱里,用的非凡F2,宽度刚好紧紧卡进去都不用固定
摄像头用的山狗,想办法固定在机头,GPS黏在机头后半部机翼前缘绑橡皮筋的碳杆前面一点,正好有个洞
这样重心八九不离十,再用图传绑在机身碳杆上,位置根据重心自行调节,如果重心靠后就把图传放在机翼上面
电机座改造过,加高并且稍上翘,2216电机用8寸桨
重量没称,感觉挺沉的
3S2200电池正常大约能飞8分钟,最远也就2公里,木有增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片没拍,飞机也已经拆了
只有一张最早期行车记录仪盲拍时的照片,还算不上FPV
配置是不是成熟不 ...

感谢码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见起飞没问题;主要是要降 落!

我在海边飞 沙滩很软的 降落没事 就是经常弄一身沙子

网友H:
胖子和61我经常手甩还特喜欢手甩,拿着机翼最大油门,一抛就出去了特简单,怎么会打住手,像板机一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胖子和61我经常手甩还特喜欢手甩,拿着机翼最大油门,一抛就出去了特简单,怎么会打住手,像板机一样简单

哈哈 手甩确实是最方便的 我也是尝试 不代表最好

网友I:
我的X5飞翼都是用DLG的方式手抛,就是抓住机翼旋转后沿切线抛出去,就不存在桨打手的危险了,大家可以试试,成功率至少95%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X5飞翼都是用DLG的方式手抛,就是抓住机翼旋转后沿切线抛出去,就不存在桨打手的危险了,大家可以试试 ...

X5 我之前也有一架 确实好飞 dlg抛飞没掌握要领 有的机型机翼强度不够

网友:
由于场地的限制,一直都是手抛,以前是冲浪者海外版V5,现在的是小胖,在抛的过程中,一直都是先给油,然后助跑,飞机一般都用右手举过头顶,抛出去的时候,尽量往前往上举。

网友J:
弹射麻烦,但是后推的还是不敢抛。冲浪者和老道这个应该没有打手风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弹射麻烦,但是后推的还是不敢抛。冲浪者和老道这个应该没有打手风险吧?

也想做一个这个 不知道下面怎么固定的

网友K:
我也害怕手抛,年纪大了反应迟钝,所以一般都加了轮子的。看到别人手抛好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害怕手抛,年纪大了反应迟钝,所以一般都加了轮子的。看到别人手抛好羡慕!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L:
我也是喜欢滑跑起降的
我的飞机几乎都让我硬加上轮子

两个轮子轴距要够宽
滑跑才会顺利
轴距太短
起飞以前容易单边机翼倾斜磨地
个人的经验提供给楼主参考

网友M:
引用 楼主:
也想做一个这个 不知道下面怎么固定的

可以用这个弹射挂钩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喜欢滑跑起降的
我的飞机几乎都让我硬加上轮子

恩 确实是 我的是因为主轴强度不够 就是拉杆做的 所以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用这个弹射挂钩的办法

我是不会固定拉满后 弹射钩会弄 拉满后我看是有一个拉筋拉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想做一个这个 不知道下面怎么固定的

飞机下面就是一个挂钩,3m胶粘在下面就够了。地面脚踩的结构,需要一个有一定高度的铰链,我用的是冰柜铰链,前面一颗钉子套上铁环,脚踩铁环被脱离,然后就弹射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也想做一个这个 不知道下面怎么固定的

皮筋弹射,一头挂着脚踏的钢钉,另外分一根线出来勾着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皮筋弹射,一头挂着脚踏的钢钉,另外分一根线出来勾着飞机。

明白了 赞!

楼主:
哈哈 威海欢迎您

网友N(2017-06-13):
尾轮叫什么,我找了两个小时淘宝都没找到,求,打算用在1340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尾轮叫什么,我找了两个小时淘宝都没找到,求,打算用在1340上

尾轮?什么尾轮?

网友N:
引用 楼主:
尾轮?什么尾轮?

第8张图的飞机尾部那个定向小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N:
第8张图的飞机尾部那个定向小轮子

小胖子的机首轮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关于玩飞机个人想法,,不同飞机不同玩法。FPV主要玩航拍,看图,怎么起飞是次要的,最好手抛,草地降落。 ...

很多飞机都适合手抛 这个尝试也不是一定为了大家都这么起飞 就是研究 玩航模后期不就是各种尝试 各种折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