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 k120 易损件

楼主(2016-12-26):
伟力k120都有哪些易损件    我准备入一台过年练3D     450大了不好带

网友A:
小鸡练3D会让人发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鸡练3D会让人发疯的!

谁说的,有好场地,小鸡就是练3D神机。前提是要有好场地

网友B:
坏最多是大齿,然后是脚架、尾垂、尾桨、尾电机、拉杆,其它还好,长期玩下去的话几乎所有配件都会有损耗需要更换的

网友C:
手感还是不错的 就是舵机比较渣渣  切了舵机臂以后 每次炸都要掰 也麻烦  我现在用1s的主无刷小鸡练习 k110可能动力弱了  如果更换电机可以暴力点的话 应该是最佳选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感还是不错的 就是舵机比较渣渣  切了舵机臂以后 每次炸都要掰 也麻烦  我现在用1s的主无刷小鸡练习 k110 ...

k110换9t电机齿动力能提升一节,如果是10T齿应该会更好,就是找不到10T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最多是大齿,然后是脚架、尾垂、尾桨、尾电机、拉杆,其它还好,长期玩下去的话几乎所有配件都会有损耗需 ...

那就先买点大齿  尾电机    桨  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感还是不错的 就是舵机比较渣渣  切了舵机臂以后 每次炸都要掰 也麻烦  我现在用1s的主无刷小鸡练习 k110 ...

有飞过977  1S感觉动力不大够   主要是技术不到家    飞不了       看别人1S都是一样的飞3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先买点大齿  尾电机    桨  那些

横轴主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飞过977  1S感觉动力不大够   主要是技术不到家    飞不了       看别人1S都是一样的飞3d

用定速电调和大功率电机,高C电池,就可以很暴力,但是很折腾,直机市场这么冷淡,估计更没几个魔友搞小机了,两年前那会挺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轴主轴

嗯  也备2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定速电调和大功率电机,高C电池,就可以很暴力,但是很折腾,直机市场这么冷淡,估计更没几个魔友搞小 ...

就是拍麻烦啊

网友E(2017-06-18):
引用 网友D:
k110换9t电机齿动力能提升一节,如果是10T齿应该会更好,就是找不到10T齿

请问k110换9t电机齿,哪家能买到?望告之,先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k110换9t电机齿,哪家能买到?望告之,先谢过了

龙辉家就有啊

网友:
大齿,横轴、尾垂、尾桨、尾电机、拉杆,其它还好,长期玩下去的话几乎所有配件都会有损耗需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