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怎么样

楼主(2016-12-26):
想买个伟力k120  好飞不          易损件有哪些     我准备入一台过年练3D     450大了不好带

网友A:
备用一套舵机,齿轮,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用一套舵机,齿轮,横轴,

舵机也要备?   我飞977的时候 舵机都没坏过

网友B:
舵机反正我前两块电坏了2个,直接OP全金属那个了,至今没事。感觉横轴有点脆,断了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反正我前两块电坏了2个,直接OP全金属那个了,至今没事。感觉横轴有点脆,断了俩。。。

哪个舵机   求关键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舵机   求关键字

满淘宝就那一个k120用的金属舵机,还要改许多东西,论坛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淘宝就那一个k120用的金属舵机,还要改许多东西,论坛有教程

我去看看

网友C:
把舵机臂切一刀就行了,没必要改金属,另外舵机耳朵容易坏,注意加垫片保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舵机臂切一刀就行了,没必要改金属,另外舵机耳朵容易坏,注意加垫片保护下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