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配一台穿越机,求推荐

楼主(2016-12-27):
要求:结实,耐用,便宜省钱。本人不喜暴力。最好能用上手头现有零件
手头现有零件:乐天20a电调四个,鹰眼300mw发射(棒子天线),鹰眼Q6摄像机,小飞手一体接收,天地飞9遥控,华科尔D10遥控,3s2200mah电池
谢谢大家!

网友A:
CC3D飞控+2204电机+280机架

网友:
现在肯定用f3,2205啦,220-200机架

网友B:
3b机架电机

网友C:
你还缺摄像头飞控电机机架,买个sony811摄像头,kk2205,普通f3飞控,210左右常规布局90块左右机架,其它设备用你现成的即可,便宜,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3D飞控+2204电机+280机架

现在f3和2205,210机架都是主流而且成熟便宜,为什么还推荐以前的配置给新手呢?

网友:
210全碳,F3飞控,2204电机。FPV用SONY 4140+673,分电板用5V 12V双BEC的,抗干扰好。

楼主:
2204电机和2205电机用起来有啥区别?我只想能随便飞飞就行,看淘宝有2204只卖18块一个。

楼主:
电池我暂时也不想买新的,所以配个暴力的电机估计性能也发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缺摄像头飞控电机机架,买个sony811摄像头,kk2205,普通f3飞控,210左右常规布局90块左右机架,其它设 ...

kk2205就是kingkong2205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kk2205就是kingkong2205吗?

是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3b机架电机

3b机架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3b机架是什么?

法大师发的装机作业,我是一新人,今天下单了这机。

网友D:
飞控:F3标准版/F4飞控
分电板:Mark osd一体分电板
机架:210轴距左右的碳纤维机架
电机:郎宇2205-2300KV 或 DYS2008-2550kv
电调: DYS xs20/30A或好盈 mini bls 20-30A
遥控器:乐迪AT9<睿思凯X9d<FUTABA T14SG
接收机:ppm<sbus
图传设备: fox TM25 或 DYS 200mw
摄像头:HS1177或 雨燕/鹰眼 摄像头
显示器: 鹰眼小飞手 HD原配蘑菇头
天线: dys蘑菇头 或 蓝天蘑菇头
电池:4S 1300-1500ma 50~100C
桨:kingkong 5*5*3 5寸3叶桨 或 乾丰 50453 5寸3叶桨
充电器:UNA9
外场电包:4S 20ah 或更大容量
其他材料:XT60公母头,热缩管3mm和5mm若干,扎带,魔术贴等

网友E:
楼上的配置虽然流行,但成本不算低。
追求极致低成本的话:
飞控:标准版cc3d(可刷BF)50元不到
分电板:任意带5V BEC的分电板,十多元;或硅胶线对焊+微型降压模块,几块钱。
机架:烂大街的QAV280/250全碳版已经卖到50元以下了;或一体板210,贵一些。(挂2200电池建议选前者,空间大,放了电池还能放你的鹰眼Q6)
电机:杂牌2204 20元不到,不过注意漆包线出线的不太好焊。
电调:已有乐天20A
遥控器:天九D10均可。
接收机:普通PWM接收机也行,天地飞另有微型接收机支持PPM/WBUS,华科尔也有双天线PPM微型接收,都是原厂的,信号稳定。
图传发射:已有鹰眼300mw
摄像头:如果你真的想穿越,那必须再配一个模拟摄像头,价格20到上百不等。如果只是飞高点看看风景,接Q6的AV输出也行。
显示器: 已有小飞手
天线:棍子天线绰绰有余
电池:已有3s 2200mah
桨:要求耐炸的用平头硬桨,很难炸断。
剩下的随意...

网友:
楼上两位幸苦,

网友F:
二楼推荐的不错,主要楼主想省钱,不喜欢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配置虽然流行,但成本不算低。
追求极致低成本的话:
飞控:标准版cc3d(可刷BF)50元不到

非常感谢,简直为我量身打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大师发的装机作业,我是一新人,今天下单了这机。

所谓“法大师”只不过是被商家收买 发装机贴给他们做广告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F3标准版/F4飞控
分电板:Mark osd一体分电板
机架:210轴距左右的碳纤维机架

谢谢,要是以后入门了想升级我会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楼推荐的不错,主要楼主想省钱,不喜欢暴力

嗯,飞控我考虑直接上F3,现在也只卖不到90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飞控我考虑直接上F3,现在也只卖不到90块。

我也买了f3,但是不会调试,又用回cc3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法大师”只不过是被商家收买 发装机贴给他们做广告而已。

啊新人。。。原来是用来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要是以后入门了想升级我会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配置。

本地玩家基本这个配置完了,玩穿越和其他航模一样,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航模至理名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kk2205就是kingkong2205吗?

kingkong2205电机不错我现在用,性价比高

网友:
飞控f3和cc3d看你会调哪个就买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地玩家基本这个配置完了,玩穿越和其他航模一样,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航模至理名言

现在只想没场地玩固定翼的时候随便玩玩解解馋,所以不想一步到位,万一以后没兴趣了,不一步到位还是能省钱的。

网友G:
建议直接f3飞控,cc3d不用考虑,是可以刷bf但是难调,还要上电后才能连接很坑爹。f3飞控和cc3d已经几乎没有价格差非常实惠了,买了不后悔,分电板建议要上主要接线方便,买那种带BB响的,摄像头飞控led取电方便,安装难度减轻很多,电机2204够用就可以,一般一个30左右,但是一定要买硅胶线的,买漆包线输出的焊接很麻烦。机架买210就可以了,不过六十多搞定。这一套到手就能飞了,电机可以的话可以2205,看你电调是够但是电池要重新配了,最好4s 1500 45c以上。。。

网友:
我什么都没有,跟着学,顶顶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想没场地玩固定翼的时候随便玩玩解解馋,所以不想一步到位,万一以后没兴趣了,不一步到位还是能省 ...

同样的困境,飞固定翼,冬天了还没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地玩家基本这个配置完了,玩穿越和其他航模一样,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航模至理名言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纯属谬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建议直接f3飞控,cc3d不用考虑,是可以刷bf但是难调,还要上电后才能连接很坑爹。f3飞控和cc3d已经几乎没有 ...

F3的调参直接参考我的精华帖,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3的调参直接参考我的精华帖,很详细

好的,到时候去拜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直接f3飞控,cc3d不用考虑,是可以刷bf但是难调,还要上电后才能连接很坑爹。f3飞控和cc3d已经几乎没有 ...

好的,不买cc3d,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配置虽然流行,但成本不算低。
追求极致低成本的话:
飞控:标准版cc3d(可刷BF)50元不到

学习一下,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