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S遥控器设置

楼主(2016-12-27):
有大神知道这个怎么弄吗

网友A:
意思是这个通道被用作飞行模式选择,不能再分配他用。如果使用DJI系列飞控,这个通道要改为第七通道。通道、中立点、模式名称等设置需要从主屏幕左下点进去设置,而不是在设置页面设置

楼主:
好 我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这个通道被用作飞行模式选择,不能再分配他用。如果使用DJI系列飞控,这个通道要改为第七通道。
那怎么把油门调到中间为最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把油门调到中间为最低

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我用的FS-I6S的遥控器,玩穿越机,现在是油门最下为0,我想把它设置为油门中间为0,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用的FS-I6S的遥控器,玩穿越机,现在是油门最下为0,我想把它设置为油门中间为0,怎么设置

这个MS没办法

楼主:
好吧,看来只有想办法拆了

网友:
有中文说明书呀

网友(2017-03-01):
引用 楼主:
就是我用的FS-I6S的遥控器,玩穿越机,现在是油门最下为0,我想把它设置为油门中间为0,怎么设置

你这样不好改吧,应该可以调油门曲线,或者拆开改油门不回中。

网友(2019-04-22):
引用 楼主:
就是我用的FS-I6S的遥控器,玩穿越机,现在是油门最下为0,我想把它设置为油门中间为0,怎么设置

系统里有油门输出,回中,不回中自己选

网友B(2019-06-04):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这个通道被用作飞行模式选择,不能再分配他用。如果使用DJI系列飞控,这个通道要改为第七通道。 ...

你好,请教一下,富斯i6为什么不能保存我的设置,我想设置混控和舵机反向,只要退出了设置界面,设置的内容就丢失了,劳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