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软件调平十字盘之后,最大螺距十字盘居然往前倾

楼主(2016-12-27):
最近换了一套215舵机,今天刚装机子上然后用软件把十字盘调平,退出软件安装界面后,我就试了一下是否调好,确发现最大螺距也就是油门最高的时候,十字盘是往前倾斜的,准确点说是油门中点以下的负螺距是正常的,中点以上的正螺距 后面的舵机慢慢的就比前面两个舵机高,造成十字盘往前倾斜,我是一个人单飞,对调机还是缺少经验,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哥帮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推出安装界面陀螺仪就进入工作模式了,这个现象正常

网友B:
飞起来正常就行,别纠结,陀螺都会修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出安装界面陀螺仪就进入工作模式了,这个现象正常

意思就是这是正常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正常就行,别纠结,陀螺都会修正的

有点怕,飞起来还往前倾就得炸鸡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C:
这现象我早发现了,陀螺仪里的软件设计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现象我早发现了,陀螺仪里的软件设计有缺陷!

那这样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D:
Vbar就是这样的,十字盘高级模式里调了最大和最低螺距时的水平后,退出后就会发现这样。飞起来后问题不大。如果想要完美的水平,不要用高级模式调。通过调拉杆和舵机角度,选择一个合适的点,让调机模式和退出后十字盘运动非常接近就可以了,不过这样调很累。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这样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可以飞!但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Vbar就是这样的,十字盘高级模式里调了最大和最低螺距时的水平后,退出后就会发现这样。飞起来后问题不大。 ...

好的,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飞!但不完美!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E:
在vbar中的水平有三平,即一般50%油門時的水平,還有100與0%的水平要設,樓主應該只設了其中的一個,請三個水平都設完之後,再看看是否還有同樣的問題發生,如果機子在水平的狀態下有不平的狀態,就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vbar中的水平有三平,即一般50%油門時的水平,還有100與0%的水平要設,樓主應該只設了其中的一個,請三個 ...

最低和最高应该怎么设置,因为软件里我找到了中点调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vbar中的水平有三平,即一般50%油門時的水平,還有100與0%的水平要設,樓主應該只設了其中的一個,請三個 ...

三个全部调了还是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F:
我的会出现特别偏的情况,要重启几次才能解决,盗版的多注意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会出现特别偏的情况,要重启几次才能解决,盗版的多注意点吧

我也是换了一套舵机才发现这个情况,原来的那一套我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vbar中的水平有三平,即一般50%油門時的水平,還有100與0%的水平要設,樓主應該只設了其中的一個,請三個 ...

0,50,100在专家模式里调平后,回到工作模式也一样不平。你不知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D:
Vbar就是这样的,十字盘高级模式里调了最大和最低螺距时的水平后,退出后就会发现这样。飞起来后问题不大。 ...

vb只要在设置模式里面上中下3个面都调平了,就可以了
退出以后出现楼主这个问题是因为陀螺仪的混控问题,好像是升降舵预设补偿啊,用来抑制高速前进航线的升降舵不受控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vb只要在设置模式里面上中下3个面都调平了,就可以了
退出以后出现楼主这个问题是因为陀螺仪的混控问题 ...

哪儿有资料解释这现象!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哪儿有资料解释这现象!
我以前用龙卷风陀螺仪的时候,厂家这样解释这个现象。然后我发现v8也有这个混空,所以按道理应该也是这个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