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450十字盘倾斜不对的问题

楼主(2016-12-27):
飞机调好后,我拿手上左右前后倾斜,看看舵机工作对吗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我向左倾斜飞机,十字盘是向右倾斜,这个没错,但是我飞机向前倾斜的时候他十字盘也跟着向前倾斜,请问这是怎么了?怎么解决,我试了斜盘舵机正反交换,没用,如果前后倾斜正确了,那左右倾斜又不对了,烦死了,求大家帮我看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陀螺安装方向设置问题。

网友:
陀螺仪设置不对

网友:
什麼陀螺?

网友:
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没搞懂

楼主:
哪个地方设置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地方设置不对啊?

你什么陀螺仪

网友:
陀螺仪选择类型选错了吧

网友:
设置问题

楼主:
你说的陀螺仪设置在哪里啊???我是用的黄K8啊

网友A:
k8软件设置里有一项设置陀螺仪安装方向

网友:
陀螺仪设置的时候,有一个陀螺仪安装方向的选择,另外选好方向之后,还要注意在软件里设置各通道的方向,论坛里搜一下陀螺仪的调试方法吧。

网友:
這時常發生

主要是舵機插錯.....又或設置錯

從新檢查插線及設置就會正常的了

网友:
按陀螺安装说明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新手经常搞错 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k8软件设置里有一项设置陀螺仪安装方向

你说明按步骤来  到舵机步骤的时候 注意正反 就行了    我前一阵子才的K8  就是按步骤来 都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