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T8FG油门曲线调试

楼主(2016-12-27):
请教各位前辈,20cc的汽油机装完机后发现,遥控器油门摇杆推到了一半,然后风门摇臂才开始有反应。试问这个油门曲线是该怎么去调整,我就一直没有搞懂和看明白说明书。还请求各位前辈指点指点。遥控器舵机检测显示,我的油门通道推到顶了,我只有百分之五十。
(之前在论坛有看到过说淘宝有种12元的电机买来可以用作加油或者拉烟用,求告知该买那种,求链接。谢谢)

网友A:
油门曲线设置0  50  100 油门微调默认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设置0  50  100 油门微调默认 即可

油门曲线不是设置4个点吗。你这样才三个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不是设置4个点吗。你这样才三个呀

如果我没记错  可以设置7个点的 可以把点去掉  也可以把点设置出来的

网友:
油门曲线调下,不要管几个点,最高100,最小为0就OK
油直与电直是不一样的,感觉要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记错  可以设置7个点的 可以把点去掉  也可以把点设置出来的

没有搞懂你说的意思。问题是我该怎么去设置才可以找到很好的输出曲线呢。我想请教的是方法,前辈能否详细点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搞懂你说的意思。问题是我该怎么去设置才可以找到很好的输出曲线呢。我想请教的是方法,前辈能否详细 ...

760585189Q 详细告诉你

网友:
我的T8FG 20CC设置了油门曲线的  不设置油门曲线一推油门三分之一左右 发动机就满油门运转了   设置了之后 有高中低速度了  曲线不是在这个菜单里面调的

网友:
T8FG好像可以设置5个点  我设置了前面几个  0   5.5  15.5  35.5 各点对于的油门值0 25% 50%  75%
具体各个点数据多少  你最好连接转速表  一个个点调
基本上都是0的位置就是怠速2000转左右  5.5的是3500转  15.5大概在5500转
具体根据自己手感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