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的(陀螺防震)從簡解決!

楼主(2016-12-27):
       前段一直為了NX4的震動問題發愁,因為新機安裝重頭到尾都覺得自己是用心調試的。機械震動控制方面一直都很有信心。飛機飛起來磨合時還沒有發現什麼異常,就是到了第二次飛就發現飛機飛起來左抽右抽的,很不穩定。也很難飛。多次都差點炸了。開頭還以為是轉速不夠。後來發現不是。用藍牙連接VBAR看了下實時震動,高到爆了。中油以上起飛震動值達到了三千多,最高四千多都有過。後來試過檢查飛機的機械位。心裏還是很糾結要不要拆機一個一個的檢查。但是心裏又懶犯了上來,一直說服自己說飛機是新裝的,而且細節自己也很留意,包括離合杯等安裝。唯一發現的就是尾傳動轉動時有點卡鈍感,這是因為尾管插得太入太緊,令到傳動軸有了點別扭的力頂著傘齒和對轉軸的點磨蹭了。就是下面圖的紅圈位。
後來把尾管退出了一點點。現在手動轉槳頭傳動各方面都順滑了正常了。以為震動也是這樣產生的。但是後來測試不然。完全沒有體現在陀螺震動值的下降表現,仍然高到三千多。拆槳折視頻也見到震動值上去了後十字盤的舵機抖舵利害。震動值在一千多範圍內舵機表現正常。後來也試過加3M雙面膠加厚墊下陀螺希望能有減震效果。但結還同樣失望。VBAR直接抽了。直到在重新懷疑機械部份的震動,想拆下大盤齒來測試發動機震動時,聽了模友的提醒,用紥帶把陀螺紥住。會有很好防震效果。立馬今天就試了。果然出奇的好。震動值直降一千多。飛機飛起來也穩穩的。有電直的手感了。看下平板的震動顯示,包括了降落觸地時的震動在內。最大震動值才2300。飛起來只有一千多。油機來說這震動值算正常了。雖然不知道別人的震動值有多少。所以得到解決。心裏開心的所以再次感謝模友的提醒。發貼分享下這個油機震動防震的簡單而效果明顯的方法。其實說這麼多是想說明的飛機本身是沒問題的,震動是不大的,但是通過傳遞低頻震動影響了VBAR。低頻震動對VBAR或者一些陀螺來說是硬傷。像地震一樣,我是想用同樣設備的模友遇到同樣情況的可以得到解決。
使用紥帶前的震動值:

使用紥帶後的震動值,包括降落觸地時產生的最大震動在內,實時只有一千多點:

网友:
我从来不为我的油机陀螺振动发愁

网友A:
用了扎带 还有必要用3M减震吗?

网友B:
看你说了那么多,真是觉得我的山寨MB好,抗振好,从来不为振动发愁,振动最高时4000+,常振3000+,不特意做过排振,陀螺仪直接双面贴贴上。
http://m.youku.com/video/id_XMTc ... &tuid=UNzgxOTM1Nj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扎带 还有必要用3M减震吗?

對油直來說是的。你會有意外收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说了那么多,真是觉得我的山寨MB好,抗振好,从来不为振动发愁,振动最高时4000+,常振3000+, ...

你那機震動這麼大。還是檢查下吧。哈哈。陀螺沒事是你用的陀螺相對抗震好些的事。你飛機震動大是飛機有問題的事啊。而我說的是飛機本身是沒問題的,震動是不大的,但是由於低頻震動影響了VBAR。低頻震動對VBAR或者一些陀螺來說是硬傷。像地震一樣,我是想用同樣設備的模友遇到同樣情況的可以得到解決。而不是你的飛機震掉褲頭了。還不以為然的。哈哈。還要在炫的。

网友C:
感谢分享

另外我觉得对转齿哪里是很讲究的

网友D:
没用过Vbar,
以前用的skookum也有震动记录功能。还能分析出最高震动有可能是哪里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

另外我觉得对转齿哪里是很讲究的

那裏其實是固定死了的。只是如果傳動軸要是頂得太緊。會把傘齒推前一點虛位,造成傘齒尖位頂到轉軸。不過這裏好發現的。手轉下就知道的了。還有尾波箱那裏也同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Vbar,
以前用的skookum也有震动记录功能。还能分析出最高震动有可能是哪里引起的。

是的。其實現在可能有好多其他的牌子的陀螺在防震方面是有很多優化的了。只是手上只有VBAR所以就因地制宜了。

网友E:
好经验,你说的左抽右抽是指尾巴左右摆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经验,你说的左抽右抽是指尾巴左右摆动吗

是副翼舵。就像自己打了舵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扎带 还有必要用3M减震吗?

得用

网友F:
我的油机震动也厉害,空了试试  感谢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看你说了那么多,真是觉得我的山寨MB好,抗振好,从来不为振动发愁,振动最高时4000+,常振3000+, ...

看着像全球鹰的18级,并且大桨好像短,不像500级,

网友G:
以前也这么干过,没有解决,估计扎带与陀螺仪外壳之间用泡沫棉垫一下能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油机震动也厉害,空了试试  感谢分享

會有驚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也这么干过,没有解决,估计扎带与陀螺仪外壳之间用泡沫棉垫一下能好一些。

那可有你的震動是其他原因。或者飛機本身震動就異常。只能多找找其他震動源。解決了多分享下

网友H:
楼主的事我也遇到了。
我是700N+MB,之前一直怕油机振动大,在MB下面垫了2层3M胶,飞起来还是怪怪的。有一次直接起飞侧翻了。
后来本地魔友告诉我,不用垫那么多,一块就够用,再用扎带把陀螺仪固定在飞机上。
现在很好飞,再也没抽过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事我也遇到了。
我是700N+MB,之前一直怕油机振动大,在MB下面垫了2层3M胶,飞起来还是怪怪的。有一 ...

對。實踐證明是油直很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着像全球鹰的18级,并且大桨好像短,不像500级,

自己搞的机,雷虎39,大众380大桨,500尾波,飞越450旋翼头。。。。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看你说了那么多,真是觉得我的山寨MB好,抗振好,从来不为振动发愁,振动最高时4000+,常振3000+, ...

是天翼500N的空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天翼500N的空机吗?

不是,自己做的机,跟其它什么油机都不是

网友J:
怪不得最近不见踪影,原来在折腾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怪不得最近不见踪影,原来在折腾这个

哈哈。是啊。搞得不亦樂乎。拆騰了一會。基本搞好,測試正常了。

网友:
如感觉机械没问题的话扎带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扎带不是万能的,机器本身震动大用扎带就无济于事,但本人遇到和那个泡沫双面胶有很大的关系,一定不要用太软的,那个反而会造成飞机震动不大,陀螺仪在那里跳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说了那么多,真是觉得我的山寨MB好,抗振好,从来不为振动发愁,振动最高时4000+,常振3000+, ...

来看你头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