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12S遥控器-EDGE540T模型(3D机)设置的截屏图集合

楼主(2016-12-27):
X12S有截屏功能,其能将截屏自动保存在SD卡中。这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可便捷的与其他摸友分享和切磋如何设置遥控器。当然将模型文件直接复制给他人是最快捷的方式,但设置那些内容及相关步骤若用语言或文字表达就费功夫了。若用截屏则一目了然,下面就是我的模型设置的截屏。有关注者可仔细看看。

网友A:
x12s用户 同问 截图是怎么操作来着?还没发现呢

楼主:
第4行第2列图的第一行SF7就是截屏功能,搬动SDH后,不管如何操作,屏幕保持不变,几秒后画面显示你的操作,此时截屏自动保存在遥控器的SD卡中,就可用电脑观看了。

网友:
能改中文吗

楼主:
能啊,有中文固件,用卡刷,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4行第2列图的第一行SF7就是截屏功能,搬动SDH后,不管如何操作,屏幕保持不变,几秒后画面显示你的操作, ...

学习了 没注意 原来还有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
analog2 是不是就是对应 接收机a2回传口的,支持4s么 我看你的回传 3s肯定是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12s用户 同问 截图是怎么操作来着?还没发现呢

终于狠狠心 下手 x12s     是吧 不是你给我看这个控   还真么发现这么强大

网友:
你好 楼主 我在特殊功能里 选play track以后 后面选项调不出语音文件 请教一下 语音文件存放位置 还有设置的方法。没折腾明白

网友:
楼主,请问下你这个控,正常情况下满电能使用多久??这种不能更换电池的控我最担心的就是续航能力

楼主:
11楼:track放在控的flas内的sound/en/track文件夹内,文件为wav,格式:PCM 16.000 kHz, 16 位, 单声道。
12楼:屏幕亮度为50%,仅用内置高频头,约8小时。

网友:
楼主 请问滑翔机模式 设置完飞行模式 各个相关 后 屏幕也显示了 速度 巡航和热气流模式  但是 没找到怎么在各个通道下面 的舵量在哪里设置   我玩滑翔机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