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GT3B枪控+双电调双电机并联启动故障,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6-12-28):
我是新入门玩遥控船的,有个入门级问题~
我的遥控器是富斯GT3B+3通道接收机,双无刷电调+双电机(都是新西达的),我如果只单接一个电调+一个电机,遥控器的油门是能正常控制电机的转动。
但是,我手动改造成两个电调并联在一起(褐色线和黄色线焊接在一起,省下买Y线的功夫),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切掉不接(防止两个电调同时给接收机供电,会烧毁接收机),即把两个电调并联在接收机的通道2上,我想以此用遥控器油门同时转动两个电机。可是问题就来了……我一接电池,两个电机启动滴滴音不停地循环,先是短音乐,然后滴滴,再短音乐,再滴滴滴……很杂乱,而且扣动遥控器油门对电机没有任何反应,两个电机只是不停地循环滴滴提示音……
我上网找过类似的文章说在电调电机接通电源之前,先压着遥控器最大油门,然后电调电机接电,滴滴两声后再松开……以设定油门量程,但我试过几次都不行(我对模拟信号的遥控器和遥控船/飞机完全是新手小白~)
请将高手们指导指导~~~

网友A:
一种可能性是您扣油门时间长了,进入了电调设定。

网友:
褐色线与黄色线怎能焊在一起?一条是信号线,一条是地线,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不同颜色的线怎么能焊一起?
话说,玩模型的Y线没有20条也应该有5条10条了吧

网友B:
试试把其中一个电调的红黑线都不接,只接黄线(信号线)看看。

网友:
没看出来这是做什么样的

网友:
把两个电调的黄色线,褐色线分别焊接在一起。你红色线接的是对的。

网友C:
两个电调中一个的红线(正5伏输出)断开,其他线分别接另一个电调的同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调中一个的红线(正5伏输出)断开,其他线分别接另一个电调的同色线。

是的,我正是两个电调的褐色线和黄色线分别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可能性是您扣油门时间长了,进入了电调设定。

请教油门是扣一下就松开,还是长扣着等待到什么状态?
有没有详细点的电调油门校对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把其中一个电调的红黑线都不接,只接黄线(信号线)看看。

其中一个电调只接黄色线能通吗?

网友D:
怎么能地线与信号线接在一起呀?你只能将信号线焊一起,然后做一下油门行程

网友E:
亲,你这个根本不用焊接,两个电调都接到接收机上,因为是并联供电,电压不会有变化,所以根本不用担心烧接收机,然后设置混控,油门控制两个通道就行了,还能差速转弯多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中一个电调只接黄色线能通吗?

电调出来的红色和褐色的线是电调bec的供电线,没有这两条线,只要有信号电调一样能用,因为你已经有一个电调为接收机供电了,另外一个,只需要信号就行了。所以如果你一定要接线,只接一个黄色信号线就行了。不知道这么说你能明白不。
电路路径是,电池-》电调-》-接收机、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油门是扣一下就松开,还是长扣着等待到什么状态?
有没有详细点的电调油门校对的教程?

一般是油门扣到最大,通电,滴滴几声,赶紧松油门,几秒后就会再滴滴几声,这时候啥都不用动就OK了。以后若没有更换设备或变更电池数就不用先扣油门了,直接通电就可以了。如果通电后滴滴几声几秒后还没松开油门电调就开始唱歌,就是进入电调设定状态了……后面的设定比较繁琐,百度下就清楚了。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电调都这样设定的,请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出来的红色和褐色的线是电调bec的供电线,没有这两条线,只要有信号电调一样能用,因为你已经有一个 ...

完全明白,谢谢,我现在就是这样接线,但可能是设置问题,现在一直在循环提示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能地线与信号线接在一起呀?你只能将信号线焊一起,然后做一下油门行程

信号线和地线焊接在一起的,只是油门行程不懂设置,求高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亲,你这个根本不用焊接,两个电调都接到接收机上,因为是并联供电,电压不会有变化,所以根本不用担心烧接 ...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想用混控的方法,但一直找不到教程,求高手给给教程方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信号线和地线焊接在一起的,只是油门行程不懂设置,求高手指教

信号线与信号线焊一起,地线与地线焊一起。

枪控没用过,或者你可以用一个普通控做一次油门行程。做油门行程的方法就是将控的油门拉到最高,然后给电调上电,听到嘀嘀两声响,快速将油门拉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线与信号线焊一起,地线与地线焊一起。

枪控没用过,或者你可以用一个普通控做一次油门行程。做油 ...

其中一个电调不接地线,只接黄线可以吗?

网友:
你是共用电池的,可以,不过最好是接上地线,接线不怕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信号线和地线焊接在一起的,只是油门行程不懂设置,求高手指教

信号线绝对不能和地线在一起,信号线就是信号线,另外你电调一直响,是因为你的第二通道一直是最满状态,这个可以从舵机指示器界面看到,具体你的控怎么调你自己看。先在控上设置一下确保两个通道方向一致,并且协调工作,然后再接接收机和电调就行了,然后分别校准行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千万不要把信号线和地线接一起,搞不好会短路的。信号和供电一定要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中一个电调不接地线,只接黄线可以吗?

完全可以,因为电调的出来的三根线一根是信号线,这个是从接收机到电调,另外两根是电调到接收机是正极和负极,这个主要是为接收机供电的,既然你有一个电调为接收机供电了,另外只要给个信号就行了。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线绝对不能和地线在一起,信号线就是信号线,另外你电调一直响,是因为你的第二通道一直是最满状态, ...

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我其实是黄线接黄线,褐线接褐线,并没有混接。遥控混控设置的话,是否其中一个电调插入接收机的第三通道?因为我的遥控是3通道枪控,接收机也是3通道,分别是方向、油门、灯开关。

楼主:
呵呵,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高手指导~
原来是电池问题,换了一块电池,再扣紧油门给电调接电,短音乐后滴滴两声,迅速松开油门,完成设置,另外油门行程要设置为120%,这样就能顺利控制转动双电机。

楼主:
不过有个小问题~就是枪控的油门是可以反向扣动的,即倒车,但我反向扣动油门,电机并不会动,何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过有个小问题~就是枪控的油门是可以反向扣动的,即倒车,但我反向扣动油门,电机并不会动,何解?

你的电调可能是单向电调,所以没反向的。

网友G:
还有看你的电调好像不是同厂同规格的(舵机线不一样)
你最好分别插到接收机上调校好油门再试试(有可能两个电调在控上作动行程是反向的情况)。
这种并联使用最好是用同厂牌,同规格,同批次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看你的电调好像不是同厂同规格的(舵机线不一样)
你最好分别插到接收机上调校好油门再试试(有可能两 ...

两个电调都是同品牌同型号的,线的颜色也是一样的,可能是我拍照角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调可能是单向电调,所以没反向的。

还是放弃反向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放弃反向转动~

发射机第2通道务必设定在中点,若电调带刹车扣第一下是刹车,第二下才会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