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是这样的?

楼主(2016-12-28):
替模友问的:怎么回事?是不是过放电了??

电池

电池

充电器

充电器

网友:
可能有一节过放了,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网友A:
不接平衡头充一会试试

网友:
有电显么?测一下三块电芯的电压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用bc168或者a6这种独立充电器还能救回来,其他的超过压差范围基本没戏,我试过好多充电器,都不行

网友B:
找一根并联线 再找一块有电的电池,两个并一下,实际上就碰一下就可,B6就能认得了。
我用这法救回来两块电池,不过都是1000以下的小电池
强调一下:不代表安全可靠万无一失~

网友:
用B6的镍氢模式抬抬电压再用锂电模式充,抬不上去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平衡头充一会试试

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根并联线 再找一块有电的电池,两个并一下,实际上就碰一下就可,B6就能认得了。
我用这法救回来两块 ...

值得一试,谢谢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值得一试,谢谢建议

必须要提醒一下,并这一下瞬间电流会很大,对有电的那块电池有伤害

网友:
其实B6充电器   锂电一档  选charge   而电池数那一档选auto   自动将那节电压过低电压的电池单独充至与另外电池相近的电压,接下去就可以用平衡档充电啦,试过2v的也可以充到三伏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