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5cc油门曲线问题

楼主(2016-12-28):
我的发动机为dle35cc,遥控器推到大概70%的时候就到最高速了,再往上推基本转速不怎么提高,请问大神是发动机没调好呢,还是遥控器得设置曲线,现在的曲线是直线。

网友A:
你看风门的行程  曲线一条斜线上去是对的  油门70% 风门有没有全开  如果没有  把舵机拉杆加长一些 或者把油门舵机的行程加大一些  都是油门100 风门全开的 排除这些后  油门100  风门全开后  转速还是上不去  关小主油针 慢慢收小  转速就上去了

网友:
或者还是不明白  加我q760585189

网友B:
要调油门舵机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调油门舵机行程

问题是,70%的时候发动机油门拉杆没到底,直到推倒底油门拉杆才到底。

网友:
汽油机本就是前段发力,后段转速提升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70%的时候发动机油门拉杆没到底,直到推倒底油门拉杆才到底。

汽油机就那样,可以吧油门曲线的中间点往下调。最好是用转速表,按转速调整油门曲线就能做到线性了。不过两冲发动机不可能像电动的那么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风门的行程  曲线一条斜线上去是对的  油门70% 风门有没有全开  如果没有  把舵机拉杆加长一些 或者把 ...

现在是控油门70 风门也70,油门和风门一致,还有就是你说的主油针是不是怠速油针,我的怠速油针掉了,用控的微调调怠速,平时只调高速油针和低速油针

网友:
不知道与我的现象是一样的,我刚装好的时候油门50%就达到了最高转速7300(一样的发动机),我把油门调了很大的一个曲线才使得油门推到大约75%发动机达到最高转速。其实有很多种方法来实现你想要的,比如说油门舵机用短臂或者最靠里的孔,减少摇臂行程,也可调整油门通道的行程。再者说不管怎么样调整要因机制宜,适应一段时间就好了,总不能把所有你飞过的飞机都调成一样的手感吧。

网友:
两个情况,一是百分之70油门风门已经全开,你只需要遥控器设置一下行程就好。还有就是发动机没调好,我之前有个30cc 70油门最高速再加油门速度反而降。这种情况必须调整好,容易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控油门70 风门也70,油门和风门一致,还有就是你说的主油针是不是怠速油针,我的怠速油针掉了,用 ...

主油针是高速油针 副油针是怠速油针

网友(2017-03-03):
要在遥控器里设油门曲线的,航模发动机风门在50%时,输出功率达70%以上(越好的发动机越接近50%这个理想装态),所以往上推油门杆发动机转速变化不大,飞行时只能一半油门杆控制,很难飞,所以要设油门曲线,设成一条弯曲的指数曲线从怠速开始推油门杆时,风门变化不大,一半再往上推时,风门变化大些,此时发动机转速变化不大,这样子的手感就比较切合平时飞行的手感,不知这样说你能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