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问下有关纸飞机的问题

楼主(2016-12-28):
正常纸飞机都是2212,1400kv的,我是玩穿越的,手头只有4S 1500的电池,该上什么配置呢?

网友A:
2212kv1400用3s电池桨8060,如果4s的用2212kv980,一般kt板机腰推机用kv2200用6030桨比较多。

网友:
暴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kv1400用3s电池桨8060,如果4s的用2212kv980,一般kt板机腰推机用kv2200用6030桨比较多。

那麻烦问下2212 上什么桨好呢?980kv

网友:
纸飞机挺好飞的,又耐炸,腰推声音听起来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麻烦问下2212 上什么桨好呢?980kv

4s用2212,kv980 or kv1000,8060桨
其实直接kv1400也是可以飞的,注意不要全油门就好。
遥控好一点的话,可以限制油门输出。例如80%
有的电调也可以限制功率。。。。。。

不过我都是飞以前那个图纸,翼展60.灵活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