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想做个植保机,用什么飞控最好

楼主(2016-12-28):
大神们,想做个植保机,用什么飞控最好,望告知,谢谢

网友:
开源的就pix,商业就很多了

网友A:
用大疆的就不错,四轴的话就用极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疆的就不错,四轴的话就用极飞

大疆什么飞控比较适合呢

网友:
不安全的,太小的没动力

网友B:
有钱上A3 最近出了N3农业版本 据说不错

网友:
植保机还是用极飞吧。

网友:
用极飞吧,在新疆打了500万亩地了。

网友:
拓攻的T1-A用的厂家挺多的

网友:
零度  X4V2     我们用这个

网友(2017-02-18):
所有的商品飞控我都用过,,,开源也折腾过,,最后回归大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什么飞控比较适合呢

n3  就行吧

网友(2017-04-29):
引用 网友B:
有钱上A3 最近出了N3农业版本 据说不错

请问,A3和N3差别在哪  植保新人~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