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的电流计不显示电压,什么情况?

楼主(2016-12-28):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
这么容易坏?

网友:
没看出来啥子意思呢?

网友A:
你没开电压显示吧。。。。进可选硬件,把电流电压传感器启用,然后断电重启就好了,重启了之后再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开电压显示吧。。。。进可选硬件,把电流电压传感器启用,然后断电重启就好了,重启了之后再校准

忘记开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意了……

谢谢,刷了新固件,忘记设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刷了新固件,忘记设置了

[捂脸]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