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8 炸鸡了,海绵一拆下来多了两个东西

楼主(2016-12-28):
图片这个位置,应该是晶振吧,被海绵拔坏了,求助大神们,这是什么型号的,准备买一个换上,这东西坏了,usb 读不出,没法调参了

网友:
这个要问厂家了,拔啥子拔得那么严重,飞控里还有海棉这东西?

网友:
你看一下焊盘有没有损坏,如果没坏的话吧晶振焊接回去就行了,村田16hz的晶振,和主控芯片2560下边的是一样的

网友A:
焊盘中间那个脚是接地的,你用万用表测一下,焊盘掉没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中间那个脚是接地的,你用万用表测一下,焊盘掉没掉

好谢谢大神  我从网上买了两个 准备换上算了  店家有点小黑  卖我3块钱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中间那个脚是接地的,你用万用表测一下,焊盘掉没掉

大神 我准备用电洛铁 直接换  会不会把板子搞费!  我没有热风枪

网友:
电烙铁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我准备用电洛铁 直接换  会不会把板子搞费!  我没有热风枪

  热风枪 更坏事 。。。电烙铁 首选 。。

网友(2017-04-05):
引用 楼主:
大神 我准备用电洛铁 直接换  会不会把板子搞费!  我没有热风枪

如风枪才容易把板子搞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