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搞定DEVO7E改1S锂电电池电压低于3.9V无法保存的问题!

楼主(2016-12-28):
打开tx.ini。把batt_critical=3900改为3500。

网友A:
看来devo10用2s电池也能类似处理。

网友B:
不要高兴太早,设置这个电压就是为了保证保存数据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高兴太早,设置这个电压就是为了保证保存数据的可靠性。

3.9V是保证使用4节镍氢电池时保存数据的可靠性的。
单片机工作在3.3V,FLASH能在1.5V工作。
去掉DEVO7E的主降压二极管后,3.5V电池电压实际使用完全正常,开机关机完全正常,数据保存也没有问题,100uw功率dsmx卫星拉距50m。

网友C:
主板元件通过3.3v稳压管供电。那么问题就是当电源电压只有3.5v时,稳压管输出多少?主板是否还能稳定工作

网友A:
问一下,D7能刷中文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元件通过3.3v稳压管供电。那么问题就是当电源电压只有3.5v时,稳压管输出多少?主板是否还能稳定工作

3.5V时我测过单片机LDO能输出3.28V。
电池3.5V电压经过高频头降压二极管后3.1V,高频头内部LDO失去稳压能力输出2.8V但足够高频头单片机使用,PA的LDO工作正常输出1.8V。
除了单片机、FLASH、高频头、电位器、开关以外,其他电路直接工作在非稳压的1S锂电电压下。
唯一的问题就是喇叭的最高音量会小一些,背光的最大亮度会低一些,震动电机的震动强度会弱一些。当然改2S锂电震动有太强,控在桌子上都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D7能刷中文固件吗

D7不知道,D7E能刷4.01中文的G固件和M固件。但4.01的固件有小BUG,摇杆开关会导致微调误触。
5.0的固件没这个问题,好像也有人汉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3.9V是保证使用4节镍氢电池时保存数据的可靠性的。
单片机工作在3.3V,FLASH能在1.5V工作。
去掉DEVO7E ...

如果你去掉了那个二极管,建议还是设置到3.8或3.9,因为电池电压测量是在二极管后面,也就是比电池电压低了约0.3V,应该是软件里吧测量的电压加了0.3V来消除偏差。所以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去掉了那个二极管,建议还是设置到3.8或3.9,因为电池电压测量是在二极管后面,也就是比电池电压低 ...

测电池电压的两个分压电阻已经被我替换了,现在控上显示的是真实电压。

网友:
早看到,就不买2s电池了 呵呵

网友(2017-04-29):
谢谢分享!问一下,mcu换512的,那个bootlorder文件哪里可以下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