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遥控器怎么

楼主(2016-12-28):
这个是福斯FS-i6的升级版  有十个通道 触屏版的喔  我不是打广告 只是问问这个遥控器好吗 有没有什么缺漏点呀

网友A:
就只能飞穿越 大的多轴都难飞
没有trim 按钮少

网友:
买最新的i6x 10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只能飞穿越 大的多轴都难飞
没有trim 按钮少

什么意思 缺少什么 不懂

网友B:
我这有台全新的,带电压回传,要不,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台全新的,带电压回传,要不,300!!

额,,,暂时不用

网友C:
这个还不错

但是买回去

如果你有好几架飞机的话,肯定后悔

因为每换一个接收机都需要对拼,太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不错

哦,,,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