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250配置!

楼主(2016-12-28):
想弄个250,谁给个配置,中档水平,谢谢!

楼主:
谢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A:
飞控:F3标准版  刷 Betaflight3.0.0
分电板:带低压报警寻机BB响双路(12V及5V)输出的5合一分电板
机架:210轴距左右的碳纤维机架(QAV或QAVX)
电机:郎宇2205-2300KV 或 kingkong2205-2300KV
电调: DYS XS20 30a  好盈20a 30a 支持BLHeli或BLHeli-S
遥控器:乐迪AT9<睿思凯X9d<FUTABA T14SG
接收机:ppm<sbus
图传设备: fox TM25  或  创新科5828
摄像头: 小板 4140+811 或者 HS1177  镜头选择2.5~2.8mm
显示器: 鹰眼小飞手
天线: 肥鲨蘑菇头 或者 蓝天蘑菇头
电池:4S 1300-1500ma 50~100C
桨:kingkong 5*5*3 5寸3叶桨或kingkong 5045 5寸2叶平头桨
充电器:UNA9
外场电包:4S 20~50ah
材料:
XT60公母头,热缩管3mm和5mm若干,扎带,魔术贴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控:F3标准版  刷 Betaflight3.0.0
分电板:带低压报警寻机BB响双路(12V及5V)输出的5合一分电板
机架 ...

那个图传真的好用么。我打算入一个TM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F3标准版  刷 Betaflight3.0.0
分电板:带低压报警寻机BB响双路(12V及5V)输出的5合一分电板
机架 ...

f3的飞控,好像牌子不一样啊,f3是芯片的名字吗?应该买什么牌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3的飞控,好像牌子不一样啊,f3是芯片的名字吗?应该买什么牌子的?

大力家的88块的F3飞控用得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br 眼镜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力家的88块的F3飞控用得妥妥的

哥们,谢谢你的回答,你的几个穿越的帖子也看了,还有几个问题就一块问了!
1,BLHeli和BLHeli-s到底有什么区别?好盈的这两种电调也差不多价钱,我应该买哪个?
2,f3的飞控连电脑用什么连?标配里有线吗?
3,电调的调参器用买吗?看你的帖子可以通过分控调,是不是就不用买电调的调参器了?

图传系统还没研究,以后少不得还得问你,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谢谢你的回答,你的几个穿越的帖子也看了,还有几个问题就一块问了!
1,BLHeli和BLHeli ...

BLS是升级程序,线性更好,油门灵敏度更高,价格小贵一点,部分电调可以刷mutshot程序,刷新率更高
F3的调参线就是安卓USB线,自己找
电调的调参器不用买,F3刷bf2.8以后,直接可以通过飞控来给bli的电调升级固件和调参。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