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故障

楼主(2016-12-29):
mr25p炸机后,一个电机工作不正常
具体表现为转速很慢,时而转时而不转,把油门推到最大后,能转但是转速略低于其他三个正常电机
将电机拆下后,装在其他位置,工作正常
请帮忙分析是什么故障,有修复的办法吗?

网友:
电机堵转了

楼主:
堵转是什么意思,我换一个电机装在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症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堵转是什么意思,我换一个电机装在这个位置,也是一样的症状

电机堵转就是电机供电正常,而是电机负载太重引起的电机不能正常运转,还有就是电机轴承损坏造成损坏造成定子和转子卡住引起的电机不能正常运转,如果你说的现在换个电机换了之后还是这个样子,那么你的对应的电调在检查一下哦,看看是不是电调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堵转就是电机供电正常,而是电机负载太重引起的电机不能正常运转,还有就是电机轴承损坏造成损坏造成 ...

这个机子,电调是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