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这么多小直升机中哪个性价比好

楼主(2016-12-29):
想知道这么多小直升机中哪个性价比好质量还行的主要是练手控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模型都要会折腾。110相比2S机耐炸些。室内玩2S那是高高手,室外草地才是小机天堂。小机没想的那么 ...

那110了

网友A:
不管什么模型都要会折腾。110相比2S机耐炸些。室内玩2S那是高高手,室外草地才是小机天堂。小机没想的那么不抗风,k120大风下照样3D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驰远都带高频头,但没买过,还是觉得原装的控省事,不需要调

是啊,那就只能买原装的,先攒钱吧,想上futaba,兼容的机型多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华科尔D10控有没有比较好的小电直可以练习?
如果不刷控不加高频头。
目前知道mini cp ,v120d ...

驰远都带高频头,但没买过,还是觉得原装的控省事,不需要调

网友:
HCP100S双无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6通都可以正倒飞,1s的小机都耐炸

我知道6通能正倒但这么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110也能正倒飞110炸机损失大吗?

所有6通都可以正倒飞,1s的小机都耐炸

网友C:
你好,请问华科尔D10控有没有比较好的小电直可以练习?
如果不刷控不加高频头。
目前知道mini cp ,v120d02s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14sg

那就直接对频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机还是算了吧,花大机一样的钱弄了个小不点,想飞哪找不到地呢,小鸡出去一股微风吹跑了

这么小不打算出去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机还是算了吧,花大机一样的钱弄了个小不点,想飞哪找不到地呢,小鸡出去一股微风吹跑了

主要想在室内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学可以考虑伟力XK110,耐炸,动力稍弱但入门足够,可以玩到正倒航线和简单翻滚了。有一定技术则XK1 ...

110也能正倒飞110炸机损失大吗?

网友E:
小机还是算了吧,花大机一样的钱弄了个小不点,想飞哪找不到地呢,小鸡出去一股微风吹跑了

网友D:
初学可以考虑伟力XK110,耐炸,动力稍弱但入门足够,可以玩到正倒航线和简单翻滚了。有一定技术则XK120,技术好+经济好就亚拓150X。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是1s和120的2s不知道选哪个

110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Futaba基本就XK了,看水平和场地……

110是1s和120的2s不知道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Futaba基本就XK了,看水平和场地……

水平很烂

网友F:
Futaba基本就XK了,看水平和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