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ing20A电调。

楼主(2016-12-29):
2号
电机
卡卡卡的,其他三个很好。我把3号电机和2号电机对换,3号电机也卡卡,可以断定是2号电调的问题。是坏了么?还是要软件调整?

网友A:
我换了新电机,有时候也这样,换一个垃圾电机就没问题,飞行没啥问题

楼主:
我推满油都卡卡不转

网友B:
可以参考说明 恢复出厂数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