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遥控器怎么接出PPM线,玩模拟器?

楼主(2016-12-29):
如图照片上的普通遥控器怎么接出PPM线,背板没有插口,线要从里面接出来,有折腾过的人吗?

网友A:
有模拟接口的基本上可以直接输出,没有的,想在主板上找到PPM输出口,那得对遥控主板设计非常熟悉才行,一般人找不到

网友:
看接收支持PPM不,如果支持可以从接收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模拟接口的基本上可以直接输出,没有的,想在主板上找到PPM输出口,那得对遥控主板设计非常熟悉才行,一 ...

有些玩具控,比如美嘉欣,单片机根本就不输出ppm信号,用示波器勾了每一个引脚看过,只有spi总线信号。

网友:
PPM应该还和接收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玩具控,比如美嘉欣,单片机根本就不输出ppm信号,用示波器勾了每一个引脚看过,只有spi总线信号。
...

x6控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玩具控,比如美嘉欣,单片机根本就不输出ppm信号,用示波器勾了每一个引脚看过,只有spi总线信号。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