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安培的电调能飞500直升机吗?

楼主(2016-12-29):
这是地面站的截图,飞行的时候发现500的电流几乎不超过10安培。
还有这飞机的马达太费电,改成450的马达也足够了吧?

网友:
不可能吧,

网友A:
10A电调显眼不行,最低配可能都需要50A v3,至于电机费电的问题,450电机应该也是可以飞起来,遵循能量守恒定律,500机那么大的重量飞起来消耗的电动其实差不多的,电机效率只要没太大差别,通过控制转速合理的螺距都可以把电机消耗降到最低

网友B:
10a太小了吧,即便是6s功率才200多w,能承受6s电压的10a电调也不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a太小了吧,即便是6s功率才200多w,能承受6s电压的10a电调也不好找吧?

觉得现在的直升机动力太富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A电调显眼不行,最低配可能都需要50A v3,至于电机费电的问题,450电机应该也是可以飞起来,遵循能量守恒 ...

我用的40安培的电调在飞,动力充沛

网友C:
PIX的电流计不一定准。。顺便,700级悬停也就30a左右,但是那只是没风,不动的情况下,为了安全,多留点冗余动力总没有坏事

网友:
最好用500的电机 扭力大效率高 450电机要改电机坐 效率也不高 会很烫

网友D:
楼主那么省干嘛,都上大机的人了,这点钱算啥

网友:
PIX/APM的电流显示飞场的不准,没有实际参考价值!

网友:
你都没看见新手入450就蝎子电机,蝎子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么省干嘛,都上大机的人了,这点钱算啥

不是省,我只是爱钻牛角尖,测试一下飞机的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的电流计不一定准。。顺便,700级悬停也就30a左右,但是那只是没风,不动的情况下,为了安全,多留点冗 ...

说的也是,我只是好奇能不能用10安培的来飞

网友:
我夢到的:

要省電要先找找有沒半對稱翼可以換
用個有AFW的60A電調發熱少緊急的時候還拉得起來
只前飛的話改皮傳讓尾旋翼向前轉
換實心的尾垂卸載
剩下不知道因為夢醒了

楼主:
谢谢张兄的解释。虽然是繁体的,我还是看懂大概的意思,我没打算用10安培飞,目前用的铂金40的定速电调挺好用的。关于你说的桨,网上很少,也不好搞

网友E:
耗电的是电机不是电调啊,你搞小电调并没有什么用,,,想悬停省电可以尝试用更低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耗电的是电机不是电调啊,你搞小电调并没有什么用,,,想悬停省电可以尝试用更低的转速。

测试飞机的极限而已,并不想拿来飞,紧急关头还是需要大电流救飞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飞机的极限而已,并不想拿来飞,紧急关头还是需要大电流救飞机的

测试飞机的什么极限?

网友F:
你说用10安培的电调飞180之类的机子我还能相信…

网友G:
可以做到悬停

网友H:
确实动力过剩,普遍的。不飞3D完全可以减配置。

网友:
楼主要校准电流计的,负责只能参考变化趋势

网友I:
p=ul。你自己算一下10a够不够

网友J:
亚拓500航线,凤凰电调数据是15~19A左右。

网友K:
按这么说的话是不是3000的电池可以飞17分钟了

网友L:
10a肯定不行的

我以前一个泰世330四轴  6A的电调,机炸后,把电调换到350机架上,大概重了100G左右,上天就把6A的电调烧了,再炸

350机架要求的电调是20A的,你试想下500直机10A可能吗?

450直机30A可以,但500保守要40A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K:
按这么说的话是不是3000的电池可以飞17分钟了

理论可以的,实际情况是飞行时间越长,电压越小,电流越大,总功率不变,所以很难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用10安培的电调飞180之类的机子我还能相信…

我也不信,看了这个数据我就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实动力过剩,普遍的。不飞3D完全可以减配置。

即使飞3d,动力也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做到悬停

航线可以做到五安培,你信不?有日志记录的,除非我的电流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p=ul。你自己算一下10a够不够

够用了,是真的,航线能飞到五安培

楼主:
引用 网友L:
10a肯定不行的

我以前一个泰世330四轴  6A的电调,机炸后,把电调换到350机架上,大概重了100G左右 ...

你借我一个10安培的电调,我证明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亚拓500航线,凤凰电调数据是15~19A左右。

估计20安培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10a肯定不行的

我以前一个泰世330四轴  6A的电调,机炸后,把电调换到350机架上,大概重了100G左右 ...

四轴和直升机的效率是不一样的,我的480直升机能飞13分钟,3s2200电池,落地后电压11.4

网友:
电流不准

网友:
不限制电压的话完全可以。

网友:
看帖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觉得现在的直升机动力太富裕了

是啊,只是悬停的话确实比较富裕。我觉得直升机推重比都在2以上,要不怎么飞3d啪啪啪的

网友:
太小了吧

网友M:
给你个建议,想知道大概的起飞极限的话这样搞:80A电调来做测试,对好油门。螺距后。将电调设为不定速,油门调低0-15-30-45-60通道加微调,上电,推螺距,油门微调逐渐加上去,测试那个是最低转速能起飞状态,哪个是正常柔和飞行状态,哪个是你满意的动力状态,都把油门加微调后的数值记下来。结果就很明显了。如80A 50%油门很爽飞,那么对相就是40A,100%油门。如果真如你说的10A,那么相对的80A的13%油门。80A,13%油门最大螺距也无法起飞的话,就是不可能10A了,简单
我做过试验,450,20A就可以飞的很正常,柔和3D,螺距量打的好大,但没试过极限低油的起飞,呵呵

网友:
还有一个必须跟大家说的,电调的电流数不是指电源端最大输入电流,而是电调向电机供电的电流。无刷电机通常是用125khz脉冲作为载频的三相供电,不是恒流的,通过电容来调整输入,如果恒流的话大家想都不用想了,就是电池的那根电线你以为能承受得了么。

网友:
10A,不怕烧可以试试,不过6s好像没有50A以下的电调啊。

网友N:
10A估计可以,但是你找不到这么小的6S电调吧?
3S飞的话,起码要20A了

网友O:
我只干过拿2s电池飞4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10A估计可以,但是你找不到这么小的6S电调吧?
3S飞的话,起码要20A了

很难找到,因为大功率电调都是高安培的电调,这个只是理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给你个建议,想知道大概的起飞极限的话这样搞:80A电调来做测试,对好油门。螺距后。将电调设为不定速,油 ...

谢谢,我以前一直是七度飞行,抗风,动力也可以。理论上九度最省,但是尾巴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只是悬停的话确实比较富裕。我觉得直升机推重比都在2以上,要不怎么飞3d啪啪啪的

个人的玩法不一样,有人喜欢暴力,所以电调都会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只干过拿2s电池飞450的

能飞的,动力肯定够的。3s飞500也足够的,现在的直升机动力太富裕了。

网友P:
有6s10a的电调?其实安培数只不过是厂家为了产品分级,不必抠死这个数字。
相同A数不同品牌或同个品牌不同系列的电调,实际上带载能力都不可能一样。
一个电调的荷载能力主要是由MOS管的参数和实际工况决定,而相同安数下不同厂家对MOS管的选型没有统一标准,所以这个极限测试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Q:
小mos管的内阻大, 电流一大, 电调就热得厉害. 一般电子产品的选用, 在极限情况下留30%的余地会比较靠谱. 比如满电,满油门是50A, 那至少要用个70A才保险.
因为一般70A的MOS, 在25度的时候能输出70A, 到75度时估计也就只有50A的输出能力了. 电调的散热不可能做得很好, 温度一般都是超标的.
但如果只是飞起来, 10A肯定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给你个建议,想知道大概的起飞极限的话这样搞:80A电调来做测试,对好油门。螺距后。将电调设为不定速,油 ...

你在逗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小mos管的内阻大, 电流一大, 电调就热得厉害. 一般电子产品的选用, 在极限情况下留30%的余地会比较靠谱. 比 ...

说的有道理,没考虑超负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6s10a的电调?其实安培数只不过是厂家为了产品分级,不必抠死这个数字。
相同A数不同品牌或同个品牌不同 ...

好的,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M:
51楼的中将,是宠物么,逗你?这么简单的事你做一下不明白了,除非你自已脑子没发育么!

网友R: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M:
51楼的中将,是宠物么,逗你?这么简单的事你做一下不明白了,除非你自已脑子没发育么!

大家都喜欢直升机,难免有不同意见,求同存异

楼主:
引用 网友R: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要去实践一次,看看是不是真的

网友:
电调可能会变成拉烟器

网友:
觉得现在的直升机动力太富裕了!!

网友S:
看你怎么飞,10A足够,但是建议按照悬停3x的安全系数?我的forza700 (5.2kg) 跑6s 22v电压低转速1100rpm仅仅耗电400瓦,折合电流也就是20A。遥控电直如果不是3D要求,主桨转速可以下降很多。能耗会几何级别减少。15-30分钟都很轻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以前一直是七度飞行,抗风,动力也可以。理论上九度最省,但是尾巴锁不住

主旋翼9度切角来航线是要谨慎飞,因为15度就是升力 vs 扰流的极限。也就是意味着你只有大概50%储备升力。
尾控不行,四条老路
1. 尾桨再加长?
2. 改3片尾桨?
3. 尾管加长?
4. 有没有改变齿比的尾齿或者皮带轴,给尾桨单独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你怎么飞,10A足够,但是建议按照悬停3x的安全系数?我的forza700 (5.2kg) 跑6s 22v电压低转速1100rp ...

5公斤的飞行器,电流才20安培,如果换成四轴,打死也做不到的。

网友T:
低转数,起飞重量轻,悬停应该可以,但是不能做大动作,峰值肯定超过10A了,小马拉大车没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低转数,起飞重量轻,悬停应该可以,但是不能做大动作,峰值肯定超过10A了,小马拉大车没有好处

恩,说的有道理,现在的直升机动力太富裕了

网友U:
10A够
4S40A我飞过3D
这机不过2KG 悬停 航线200瓦就够了
KV要降低,目前在1600KV 降低到1000附近差不多,这样电调接近满油门。 螺距要在6-9度飞

肯定很多人说买不到电调之类
其实你可以用4S20A来试试,差不多意思嘛 电机都不用改 直接用飞腾20A用4S电池,再加个BEC给舵机供电

网友V:
老张用过50A飞500的,只是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U:
10A够
4S40A我飞过3D
这机不过2KG 悬停 航线200瓦就够了

20/80定理,大头80部分都完成节能轻量化,也别太扣那最后20%的重量和绝对最小。买了好盈60A V4也就2-300元,足够轻,配个450-500级电机就挺好的了。再想小,边际回报并不高。

网友S:
引用 楼主:
5公斤的飞行器,电流才20安培,如果换成四轴,打死也做不到的。

别忘了,主流700级3D电直,5公斤起飞,其实电池只有1.5公斤左右,其他3.5公斤实际损耗在一个能够承受8000瓦功率,动辄6-8G加速度的暴力3D需求的强壮铝合金碳纤维结构的机身。

真要安静巡航拍摄监控等用途,3.5公斤机体重量最少还能减半,起码也能承受3-4G加速度暴力程度。也就是一个理想中巡航航线电直,配以%储备升力以防万一,按照40-45分钟飞行航程进行设计,基本只需要3.2公斤起飞,即1.7公斤飞机机体+1.5公斤电池。

当然有朋友会问这个飞机会不会太飘,那很简单,直接把电池翻倍达到3公斤,达到1.7公斤机体+3公斤电池=4.7公斤起飞重量,这个飞机轻松巡航60分钟。一石二鸟。

楼主:
引用 网友V:
老张用过50A飞500的,只是航线

我现在用的40安的电调飞

楼主:
引用 网友S:
别忘了,主流700级3D电直,5公斤起飞,其实电池只有1.5公斤左右,其他3.5公斤实际损耗在一个能够承受8000 ...

所以用直升机远距离fpv,理论上可行,续航比大僵的飞机长多了

网友W:
引用 楼主:
说的也是,我只是好奇能不能用10安培的来飞

和你一样,500电直 3S电池,40A 好盈电调。
==== 基本上 能飞得起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W:
和你一样,500电直 3S电池,40A 好盈电调。
==== 基本上 能飞得起来 =={:1_45 ...

而且动力还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S:
别忘了,主流700级3D电直,5公斤起飞,其实电池只有1.5公斤左右,其他3.5公斤实际损耗在一个能够承受8000 ...

说的有道理啊,以前看到700吊起一箱啤酒的,的确厉害

网友:
不飞3D,仅保证飞机离地,电流确实很小

网友:
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