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飞3d只有2分钟,bb响就报警

楼主(2016-12-29):
电池是男爵1500,新的,悬停试了试1分钟,油门切到75,还没怎么翻呢,bb响报警,感紧下来,什么情况?总共才3分钟!

网友:
天太冷了,下来看看还剩多少电压?

网友:
BB高了,电池虚了

楼主:
设了3.7,是比较保守,但也没那么短时间吧,怕控制电调自动保护炸鸡,一翻就bb叫,赶紧下来

网友:
一般设3.6
感觉机械原因可能性大一点,间隙等是否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了3.7,是比较保守,但也没那么短时间吧,怕控制电调自动保护炸鸡,一翻就bb叫,赶紧下来

设3.5都不怕,下来无负载后,肯定飚回3.7以上。

网友:
设3.5!有的bb误差太大也会提前报警!

网友:
这是由于控制不当。。

网友:
经常遇到BB响提前报警,远远没到设置的报警电压,换了几个BB响都没用

网友:
电池C数不足,电流大,都会导致压降,BB设3.5合适

楼主:
好吧,设3.5试试,间隙是一张a4纸啊,活动自如。电池需要买2000以上的吗?怕3d累赘

网友:
3.7高了,3.5差不多

楼主:
飞机下来时,特意再用好盈设置卡量过一次电池的总电压和分电压,都在3.75左右,说明暴力时已经碰到了3.7设置的报警电压。请问如果触碰到电调设置的3.3v电压的话,飞机是马上切掉动力,舵机保持还是什么都切段?

网友A:
C数太低了 我的也是

楼主:
求推荐电池

网友:
大螺距电池会掉压,BB设3.5,下来回压会到3.7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数太低了 我的也是

75c还小吗?

网友:
室外温度太低了  正常

网友:
BB有的不准

网友:
应该是温度过低了,既然换了那么多bb响了,应该就是电池或机子出问题了,电池可以先用那种暖手贴暖一下,饱饱温,然后再看看。应该会好不少,还有可能就是机械问题,看看大齿轮和马达齿是不是咬合过劲了,或者尾波箱调的有点靠后,拉的皮带过紧了,都有可能

网友B:
我用的1800

网友C:
我也用男爵,控设置4分20秒报警,bb响设置3.5,下来bb响没响,万一,控的时间忘清零了,bb响了就得下来,要不然就你懂得

网友C:
冬天电池一定要保温啊,不能冻着,我是3块电池两个充电器,轮着冲,轮着飞,电池都凉不下来,就可以不停飞,就是人有点受不了。哈

网友D:
温度降低,内阻增加。BB响电压应该相应调低 3.4V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E:
电池负载下电压在3.7附近很正常,我设定时会放到3.5V,并且是一直持续响起我才降落,降落后无负载大约为3.7-3.75

网友F:
舍3.7有可能电池还有3.9。 一个大动作电压跳水。其实还有你的电池才放了一半的点出来

网友G:
BB很不准,算时间就好。

网友H:
设3.5都老是他XX的批响,后来丢了就不响了

网友I:
我的470 3D 5分钟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