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神pixhack遥控器校准中的反向问题

楼主(2016-12-29):
请教下论坛里大神:
        我PIXHACK装的四轴十字模式,解锁推油电机转动后,推拉升降摇杆前后电机的转速变化正常(推杆前电机降速后电机加速,拉杆前电机加速后电机减速),但是在遥控器校准界面是推杆升降滑块降低,拉杆升降滑块升高。我记得以前都是滑块四个方向的移动方向与打舵方向一致。几年前玩过APM,我记得在上面可以点选反向,而现在用的这个没有这个选项,求教下大神这要怎么操作

网友:
在控上改啊。

网友A:
从来就是在控上改的啊……而且俯仰是反向的。

楼主:
控上改了那电机转速变化又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就是在控上改的啊……而且俯仰是反向的。

俯仰是反的?推杆是滑块降低,拉杆式滑块升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俯仰是反的?推杆是滑块降低,拉杆式滑块升高?

是啊,可以看看教程,很明白的。推杆前两个电机输出降低,后两个升高,拉杆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可以看看教程,很明白的。推杆前两个电机输出降低,后两个升高,拉杆反之。

嗯,后来在优酷上看到一个教程看明白了。谢谢哈!

网友(2017-05-04):
Pitch/Elevator本来就是反的,为了跟固定翼Plane的逻辑保持一致

网友:
楼上的 ,很久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