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T10+泰世汽油版定速 搞定了!

楼主(2016-12-29):
解決。。。
今天把定速裝上接好線,校準好油門行程後。定速的開啟轉換等基本安裝設定是正常了。但是現在有個疑問就是不知道轉速的設定如何生效,是直接在控裏的GOVERNOR裏面直接設得就可以了不?我用的是SBUS的接線,按說明(看下圖)是要接輔助通道的。

這樣的話輔助通道是要怎樣接?現在定速線的(感度訊號線)已經接到了VBAR上的。這樣的話是不是直接在搖控裏的GOVERNOR裏直接設定百分比就可以?

楼主:
大家只會贊嗎?沒有用過了解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金,早

网友B:
現在nx4不用剪風傘罩也能裝t10了?
還有能不能不用定速器直接用陀螺儀定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nx4不用剪風傘罩也能裝t10了?
還有能不能不用定速器直接用陀螺儀定速啊?

本來就是不用剪的。泰世的說明坑了模友們。也可以用某些陀螺的定速。但要加定速頭。

网友C:
我记得2条线,一条插油门通道,另一条好像是7通道(指定的定速通道),然后通过定速选项调转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2条线,一条插油门通道,另一条好像是7通道(指定的定速通道),然后通过定速选项调转速就行。

是的。不过现在就是到了要试飞才能知实际的转速情况了。还有就是摇控入边的定速转数比例百分比,实际输出是多少。只能暂时按自己的理解去把普通模式,特技1,特技2設一個轉速的百分比感度上去。

网友:
转速感度线接遥控器感度辅助通道,然后校准油门大小行程,最后设定转速百分比。

网友D:
我设定是80%  FUTABA T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设定是80%  FUTABA T14sg

其他都正常的了。現在就是轉速這裏不知道設得對不。因為我是用18SZ。GOVERNOR裏面有MODE :1000-2000/2500/3500或700-2000/2500/3500 轉數選。會影響到百分比輸出的效果。所以轉數上面不確定那個百分比配那個mode輸出合適。

网友D:
记得有个转速区间对照表,FUTABA说明书有写的,查阅转速器混控这一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有个转速区间对照表,FUTABA说明书有写的,查阅转速器混控这一章节。

我有看過。就是沒有看明白。我再自己思考下。謝謝你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现在就是到了要试飞才能知实际的转速情况了。还有就是摇控入边的定速转数比例百分比,实际输出 ...

不是百分比啊,我的是直接设置转速RPM啊。遥控T8FG,接收机TFR8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百分比啊,我的是直接设置转速RPM啊。遥控T8FG,接收机TFR8SB

是啊,他可設百分比,也可轉換成轉數,設轉數。見過幾個朋友都這普通模式設60%。特技80%。百分八十相當於2500轉左右。反正我就在我的遙控上,蒙在這里了。不知以rpm為准還是百分比為准好了。

网友C:
我设置的2100RPM,飞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设置的2100RPM,飞着还不错。

好的。那我直接按说明的设。普通2000 特一2200 特二2400试试。感謝您的回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那我直接按说明的设。普通2000 特一2200 特二2400试试。感謝您的回復。

玩油机的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油机的不多了。

其實手上有油機的人也不少。只是不是用來主飛的。主飛還是電的方便。好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