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小无刷穿越机,20%油门起飞

楼主(2016-12-29):
电子技术的不断改进,,加上1104的普及,60MM,50MM桨的出现,令到无刷穿越机的轴距越来越小,本人收集了市场上能购买到的设备,搞了一台小无刷,实际轴距是103MM.材料:1.5MM半碳板
机架重量:15.1克

楼主:
配置如下:
1) 7500KV 1104电机
2) 12A 迷你电调(23*13MM)
3)  798t一体图传摄像头
4)  60MM 4叶正反桨
5)  550MAH 2s电池
起飞重量102克

楼主:
由于1104电机的功率实在够大,配60MM桨只有20%油门就可以起飞,看屏幕飞的时候速度太快,经常撞上障碍物.
太快了,所以换50MM 5叶桨试

楼主:
测试视频:
1) ?spm=a2h0j.8191423.module_basic_relation.5~5!2~5~5!6~5~5~A&from=y1.2-1-106.3.4-1.1-1-1-3-0

2)

网友A:
,没有飞过这类的穿越机,在模拟器上飞过,完全不得要领,因为到天上后老搞不清楚头尾,飞不回来,楼主好技术!

网友:
前段时间装了个118轴距的,1306电机,25A电调,3S550mA电池,也是太暴了。
有机会再寻个90轴距的机架来玩玩。
这么小,估计必须上图传来飞;我的118飞炸的几次都是因为看不清姿态造成的。

网友:
我空机120克的130用1306 3s550飞起来就是在散步

网友:
昆哥的机机,支持一个

网友:
求电机关键字

网友:
2s550能飞几分钟呀

网友:
这轴距好呀,问问这个能飞几分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飞过这类的穿越机,在模拟器上飞过,完全不得要领,因为到天上后老搞不清楚头尾,飞不回来, ...

要领就是一定要第一视角!我最开始也以为目视比较好飞,飞丢过一个小穿越后再也不敢目视乱飞了

网友:
这个机机掉草丛里有得找。

楼主:
统一回复:550MAH 2S电池可以飞3分钟,下来电压为3.82

网友:
小巧,我就是喜欢小巧。

网友:
也想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