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暴力,一看就懂~~F450装机与调试

楼主(2016-12-29):
我们还是以多轴为主,直切主题。这次我们就不扯其他的了,直接上干货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教程呢,原因是近期群里有很多人都喜欢自己动手装飞机,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安装与调试,或者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自己解决
1、简单说下装备和少许图片
机架就用F450的飞控NAZA M-LITE 动力系统就另外的了,也比较便宜,推荐各位选他的理由,实惠、性价比高,质量也好,遥控我们以乐迪AT9为例
有没有感觉很好奇 XE300里面都有些什么呢,像包装盒上,电机电调肯定不会少
下看到了,有4个袋子,当然了袋子里面肯定是电机了,4个电调,还有两对浆外加一个螺丝包
我个人觉得这电调确实有点漂亮,忍不住要发出来给大家讨论下
当然了,电机不止两个,而是有四个,两个正电机(CW),两个反电机(CCW

2.焊电调、装电机还有机架组装我就不在这里说明了,这个谁都会,直接略过吧,就放个图片好了

3.电调电机等装完后,接下来就装飞控了,这里我们装的是NAZA
首先我们以红色机臂为飞机头,我们将飞控上的箭头对着飞机的头部方向,然后我们将M1~M4也就是1号到4号机臂的电调线连接上主控
4.接下来我们连接飞控和接收机,这里我们以普通的接法为例,后续还会出D-BUSPPM接收机的调试教程
图上我们能看到飞控上有,AETR和飞控上有12345678这些接口
A即横滚就是说摇杆往左飞机往左飞,换句话说就是飞机往左右方向飞
E即俯仰就是说摇杆往前或者后,飞机也往前或者后飞
T即油门,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大家都明白了
R即偏航就是说飞机头部方向的转换
大部分接收机的1234对应主控上的AETR。文字太多大家也懒得看,就少说点废话吧

5.直接图片

主控上的U接口是姿态和GPS切换功能,我们的接收机和遥控器设置的哪个通道就接到接收机的哪个通道上,最好是遥控器上的三段开关
X1X2暂时不连接,X3PMU上的舵机线连接上,这个是给主控供电的

6.连接电脑调参,注意我们安装时发现的问题
我们这里箭头标着,油门滑块不归中。油门不归中在调参上校准如果不能改善就从遥控器里面调
遥控器》》》调出菜单》》》》中立微调》》》油门》》》》》然后微调油门值

对着调参软件微调油门值直到调参软件上的油门滑块归中就即可。
7.下一个问题
这里看到我们油门杆向下打的时候,调参软件上的油门滑块是往右边的也就是加油门的状态
这里油门杆向上打做加油门动作,调参软件却是收油门,这也就是说油门方向反向了,这个问题有两个解决方法,
一个直接点击右边的正常按钮呈反向就解决,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从遥控器设置

调出遥控器菜单,选择舵机相位》》》选择3通道设置油门正反方向
设置完成后,遥控器油门杆向下,调参软件油门滑块也同步收油门,设置调试完成

8.接下来我们去完成首飞炸鸡的传说吧
http://www.tudou.com/v/Dy9iM9IAUCI/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瞬间穿越回三年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间穿越回三年前。

是的,我发现也是

网友:
什么电机电调

网友B:
这电机电调看着很不错啊,什么价格啊

楼主:
小营的XE300动力套装,电调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电调看着很不错啊,什么价格啊

这个问到点子上了,一套动力套装包含电机和电调,还有两对浆,才300多人民币性价比实在是高

网友:
看到这个主题,我下意识的看了一下发布时间

网友:
LZ,naza 的具体参数是多少,参考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