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慢走丝下走丝机构

楼主(2016-12-29):
可能快要开始慢走丝的设计了,知道慢走丝上走丝机构。但下走丝机构却没法看见。上走丝机构还是有一次去一个慢走丝加工点老板非常大方让我参观,随意拍照才知道的。但我确实没有胆量让别人给我看下走丝机构了。好像密封在一个圆柱的金属臂内。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教你一招,改天准备一壶酒,一只烧鸡,再去那个慢走丝加工点,一壶酒下肚,那个慢走丝机构你想怎么仿制都可以了。
新年期待你的大作。

楼主(2017-02-03):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招,改天准备一壶酒,一只烧鸡,再去那个慢走丝加工点,一壶酒下肚,那个慢走丝机构你想怎么仿制都可 ...

    谢谢指教。 新年快乐。

网友B:
对慢走丝本人也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慢走丝本人也不是很懂

还是谢谢顶帖,祝新年快乐。

网友:
什么上的慢走丝

网友C:
下面其實很簡單,分有吸力,與沒吸力2種,有吸的一般是自動穿線用,先說沒吸的,銅線經過下機頭,在經過下引線輪,到後方去,其實沒甚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其實很簡單,分有吸力,與沒吸力2種,有吸的一般是自動穿線用,先說沒吸的,銅線經過下機頭,在經過下引 ...

太感谢了,谢谢提供的珍贵数据。下引线轮的动力怎么提供的。看不出有提供动力的电机,以及电机的接线什么的。  铜丝的张力,由引线轮提供。还是引线轮引到后面,然后后面有拉力提供。还有毕竟是泡在水里的,轴承不会生锈吗?还是有那种在水中不会生锈的轴承? 如果轴承没有接触水,防水又是怎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谢谢提供的珍贵数据。下引线轮的动力怎么提供的。看不出有提供动力的电机,以及电机的接线什么 ...

最後方有電機夾線,軸承確實有生鏽的可能,壽命不長,新設計會包起來,電機只是用直流馬達,用電壓控制轉速,改天拍照傳給你看看,這又不是甚麼機密

网友D:
2000年在国有厂  厂里买了台瑞士线切割  好几百吧   丝是一次性的 单向走丝 到底就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丢弃 冷却液是蒸馏水必须纯净 工件可以镜面效果。现在想想还是牛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後方有電機夾線,軸承確實有生鏽的可能,壽命不長,新設計會包起來,電機只是用直流馬達,用電壓控制轉速,改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0年在国有厂  厂里买了台瑞士线切割  好几百吧   丝是一次性的 单向走丝 到底就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丢弃  ...

谢谢顶贴。